悲催的 数字万用表 蒙蔽了我好多年

楼主(2012-10-27):
   今天早晨没有什么事情 ,就在我的待修理电源堆了 拿出前几天回收的几个航嘉电源  ---通病  短接通电  不能带负载开机  又用我的万能主板 插上电源 测试 主板上的5sb没有亮  复审之后 直接扔上手术台  直接干待机电路电容。  用肉眼看 貌似都没鼓包 干掉一个 上机测试  不开机     又干掉一个 上机--通电 -5sb 来了  收工@#@
  看看躺在桌子上的尸体,我好奇的用万用表测量了一下  妈的 正常! 又拿出一个新的测量 充放电正常  晕了
看来还得弄个指针的万用表。。。。   我终于明白了 我前几天的那几个液晶为什么电源板修不好了。。。 悲催 我还把液晶上的所有电容都拆下来 用这个我忠实的数字万用表 测量正常。。。。。。。

网友:
真的很悲催

网友A:
万用表只能大概测试电容的好坏。非明显的“坏电容”是测不也来的。你冤枉你的万用表了。

网友B:
電容我用電容表測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只能大概测试电容的好坏。非明显的“坏电容”是测不也来的。你冤枉你的万用表了。

就是因为心理没底 才用它测量的  怀孕的 傻子都知道换掉啊 郁闷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電容我用電容表測試。

看来 我又得破费了   武器到用的时候就要买啊 不能吝啬 要不损失的就不是一个表的钱了

网友:
除了用电容档,用电阻档数字表是测不了电容的,所以维修时必须拥有一个指针万用表。

网友:
其实数表的方便性是机械的无法比拟 但是机械的有他的用途 建议维修人员都备上  比如测高压二极管等 测电容充放电等。个人意见。

网友:
万用表量电容本来就不是很准

网友:
用电容表测试更准确

网友:
上面的都不准确,容易误诊,,电容表也不一定准确,,,
弄个最便宜的电桥,,也比上面那些东东准确。。

网友:
电容代换是很好的方法,有银子的干脆用波波在路测量波形,这样最好。电容表也不一定测得准,有些电容在低压的时候是充放电是OK的,也有些是介电常数在特殊情况下改变了,表测不了的。

网友:
楼主,你顽皮了^_^
用指针万用表也一样难以判断你那几个电容的!我十几年前做过实验,指针万用表是测不出高频特性变坏的电解电容的,但这些电容中多数用数字万用表电容档是能测出容量减小的。
所谓术业有专攻,不是数字万用表不好,而是你没用好。
目前我测电容都是用专门的电桥——TH2822A,很少有误判的。

网友:
这个还是要用电桥测试才行
电容表和数字表的电容测试功能基本上原理差不多,不准确的。
另外说道模拟表的问题,现在的很多数字表都带有模拟条了。

网友:
用电桥。或者esr表。
或者用示波器在路测波纹。

网友:
谢谢各位了 长见识  跪拜 以前很盲目的相信自己 真是知道的越多 才明白自己知道的太少了

网友:
电容表好用吗,也只是测容量,好坏测不测得出来的

网友(2012-12-14):
用数字万能表的 路过  测量保险管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