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N68不触发一例

楼主(2012-10-27):
型号:技嘉N68(具体型号不记得了)
故障:不触发
思路:外观、3.3VSB、开机排针、25MHZIORSMRST#、桥、小元件
过程:首先目测外观无断电掉件,接着测A143.3V OK,开机排针5V OK25MHZ OK
以上条件都正常后就要查IO的工作条件

  更换IO后故障排除。

网友:
不错。楼主流程蛮清晰的。

网友:
很好的教学片啊。

网友:
思路清晰,值得借鉴!

网友:
图片也很清楚,谢谢诶

网友:
不上电的比较好修呵呵,表示支持供大家学习

网友:
强烈顶上去这样的高清图维修点位和查找方式位置以及工具的详细说明的大图!这样的图保证新手看了以后思路豁然开朗明白好多文字的东西!

网友:
图片搞的清晰

网友(点评):
图片是手机拍的,朋友送的HTC G12,哈哈

网友:
我自己喜欢先把IO参与触发脚撬起来去测试~

网友:
好贴,好贴,通俗易懂

网友:
不错,图文并茂,谢谢楼主。

网友:
很好,可以学习

网友:
太清晰了,不错的思路

网友:
整地挺明白    有示波器可真好啊

网友:
我是新手,对于楼主的帖子对我来说值得学习

网友:
不错,图清晰,有利于我这种新手,谢了

网友A:
为什么是25m晶振呢 我听课是32.768的晶振 还是不是同一东西额 我是新手今天刚听了  开机电路的课 求解

网友(点评):
你在哪里听的?英伟达的桥开机的必要条件是25M,而不是32。.768KHZ

网友:
很好。很清楚一看就懂。

网友B:
看图片,测得是32.768的谐振电容呀! 也不是25晶振的引脚呀 !  32.678晶振是管BIOS时间的!必须一直有!25的晶振,待机时就工作干啥?

网友(点评):
测的是25M的,看清楚哦。25M晶振必需起振,基础有待提高

网友A:
那个25的晶振是哪个的时钟的?只有nv的有么大大求解

网友:
这样的文章要大力推广啊,对新手很有帮助。

网友C:
这种情况IO是否发烫呢? 又或者挑开IO脚判断应该比直接拆要妥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情况IO是否发烫呢? 又或者挑开IO脚判断应该比直接拆要妥些~

不发烫,挑开IO针我功力不行,换个IO 2分钟搞定

网友:
图文并茂,是精贴

网友B:
引用 网友B:
看图片,测得是32.768的谐振电容呀! 也不是25晶振的引脚呀 !  32.678晶振是管BIOS时间的!必须一直有! ...

25的晶振起振,起的什么作用呀! 不然光这么说,没有说服力!

网友:
是的,上图和检测过程清晰明了,值得一赞。

网友:
不错  估计IO应该烫手了

网友:
帖子真的很好,我也先给你赞一个   ,可是你们都给10分那也太…………

网友:
图文并茂,很好的贴子,很容易看懂!而且思路清晰,文字通俗易懂!

网友:
很详细,很好。

网友:
IO的脚好多啊 好难焊啊

网友:
图文并茂,经典帖,加分!

网友:
有没有知道怎么拨起其中一个脚,要怎么操作比较好?

网友:
赞一个   思路清晰   学习了

网友:
IO我能拆下焊不上去总会有的退连起来,还有有的退焊不好,是怎么回事。如何能精确的让各退对到位。请楼主支个高招。

网友:
思路清晰好像有些要测总线

网友:
很好的维修思路,新手的好教程

网友:
大师级发这样一看让人就懂的不易,支持。希望多发这样的案例,对我们刚入门的有很大帮助,在此: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图片,测得是32.768的谐振电容呀! 也不是25晶振的引脚呀 !  32.678晶振是管BIOS时间的!必须一直有! ...

i没见过待机用25MZ的晶振。。。。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很好的教学。。支持楼主

网友:
不断的练习,没有高招

网友:
写的太好了,通俗易懂

网友(2015-12-05):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是25m晶振呢 我听课是32.768的晶振 还是不是同一东西额 我是新手今天刚听了  开机电路的课 求解

32.678是intel南桥芯片组主板待机和开机触发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25的晶振是哪个的时钟的?只有nv的有么大大求解

25m的晶振是在南桥旁边的,只有nv南桥芯片组系列主板有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情况IO是否发烫呢? 又或者挑开IO脚判断应该比直接拆要妥些~

不会发烫,因为5vsb工作电流比较小。

网友:
思路清晰,问题很直白

网友:
换了io就好了吗

网友:
厉害  思路清晰    不饶弯路

网友:
就是换io好的。

网友:
没有上io脚位图,更加明显问题

网友:
用心了的哈,

网友:
技嘉的IO换的比较少  记得这个主板好修NCT1025坏的比较多,不触发

网友:
好详细的说明

网友:
按照时序修总能修出来

网友:
IO芯片坏。。

网友:
不错。楼主流程蛮清晰的

网友:
值得加分,楼主做的很好的图文解说,特专业特用心。维修思路很棒。!

网友:
按照时序修总能修出来按照时序修总能修出来

网友:
膜拜大神   示波器我这里都没有  也不怎么会用

网友:
很好的帖子,建议最好把全班的图片拍一下。

网友:
不触发很多都是IO的问题,加焊或者换一个一般都能好!

网友:
看的好清晰,思路明确,

网友D:
25m的晶振很多人不明白的,哈哈。英伟达特用

网友:
清晰的思路,逐步排除问题,给楼主个赞!

网友:
引用 网友D:
25m的晶振很多人不明白的,哈哈。英伟达特用

是的,25M晶振是NV英伟达芯片组系列南桥待机工作条件之一。

网友:
引用 网友B:
25的晶振起振,起的什么作用呀! 不然光这么说,没有说服力!

提供南桥使用的,25M晶振没有起振发送25赫兹信号波形给南桥对应测试点的话,推测南桥也不会发出高电平SLP S3信号到IO对应引脚接收工作。

网友:
楼主分析思路清晰啊

网友:
这思路明确  厉害啊

网友:
先把IO参与触发脚撬起来去测

网友:
可以做教材了

网友:
我是小白,进来借鉴,学习的,谢谢楼主

网友:
感谢楼主,对我有帮助。

网友:
图片处理的不错,反正我是看懂了

网友:
这帖子很不错!赞一个!

网友E:
  还有 一宗 就是io的供电是5v经过管子转换的 那个管子 很容易坏的 我遇到很多

网友:
平时修机器很少留意到25M 长见识了

网友:
我平时测25M都是在通电后才测 今天才知道NV的芯片组要25M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有 一宗 就是io的供电是5v经过管子转换的 那个管子 很容易坏的 我遇到很多

这里IO RSMRST信号电压推测是通过电阻上啦一端连接5VSB电压测试点工作的。

网友:
秒杀的思路,高手

网友:
不触发io的可能性大

网友F:
是否可以挑起io的脚来确定?

网友:
IO坏了把待机电压拉低了 把IO引脚翘起来也可以判断故障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是否可以挑起io的脚来确定?

也可以挑起IO引脚确定。

网友:
引用 网友G:
也可以挑起IO引脚确定。

谢谢,你回答了我好几个问题了

网友:
上面信号应有上拉电阻,

网友:
发帖不易      加分不易

网友:
这样发帖看着真清爽  还好懂 点赞

网友:
就是io芯片待机主供电引脚,这个引脚工作外围还有通过电阻上拉的。

网友:
让我这种新手很受教育啊,至少知道了些流程,谢谢

网友H:
没有示波器怎样检查晶振的好坏呢

网友:
条件找到就好修了

网友:
分析的很好,学习了

网友:
嗯 说的很清楚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H:
没有示波器怎样检查晶振的好坏呢

测量两端的压差即可。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很好很强大  IO问题坏的很多的

网友:
应该是32K的晶振起振正常吧

网友:
看示波器显示的波也是32.768的波啊,不是25M的

网友:
思路清晰,谢谢分享

网友:
高手呀~在名剑

网友:
高手  在人间 。。。。。

网友:
技嘉得用专用I/O吧。

网友I:
触发条件有25M的是NV芯片组的板吗?

网友J:
IO把5VSB拉低了,开关脚和A14怎么不会被拉低了,A14的待机电压应该由5VSB转换过来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触发条件有25M的是NV芯片组的板吗?

是的,NV芯片组南桥特有的待机开机触发条件之一。

网友:
引用 网友J:
IO把5VSB拉低了,开关脚和A14怎么不会被拉低了,A14的待机电压应该由5VSB转换过来的吧!

5VSB在这里没有被啦低,由于IO 芯片待机主供电引脚外围相连上啦电阻的存在,所以最后开关针和 PCI A14引脚工作电压不会被啦低,A14待机电压一般由5VSB经过1117或1085等三端稳压器芯片内部转换得到。

网友:
NV芯片组不会太了解,楼主这个叙述的棒棒的

网友:
技嘉板子有时候BIOS资料损失也会不加电

网友:
示波器都有 ...

网友:
楼主的思路很是清晰       对我们小小白很有帮助。希望可以多多发点类是的帖子

网友:
故障简单,思路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J:
IO把5VSB拉低了,开关脚和A14怎么不会被拉低了,A14的待机电压应该由5VSB转换过来的吧!

开关脚和A14被啦低时候,只有出现在5VSB测试点对地阻值短路情况下。

网友K:
开机针不是3.3V吗,怎么是5V呢?

网友:
引用 网友K:
开机针不是3.3V吗,怎么是5V呢?

开关针5v工作电压也有的这里是经过电阻上拉工作的,既这个电压在主板待机时候就会产生

网友(2016-01-04):
不错一般是开不了直接5个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