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问题,大虾速进!

楼主(2012-10-27):
刚接到一块478的板子 开机掉电  P4拔掉正常,桥、内存供电正常、、、、、请高手指点!在线等! 急急急

网友:
你是搞维修的吗? 打值了没? 短路了吧

网友:
把cpu供电管  拆下来一个一个  量量看有坏的没

网友:
重点cpu那里

网友:
cpu vore电压正常? PG是否正常产生!14.318起振? 诊断卡跑不跑码- -#

网友A:
CPU供电电路,打值不短路,通电短路查脉冲形成和驱动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供电电路,打值不短路,通电短路查脉冲形成和驱动电路

谢了

网友:
我感觉还是CPU供电电路有故障。

网友:
CPU供电问题

网友:
vcore电路有问题,查一下。

网友:
应该就是在CPU供电这块吧

网友:
CPU吧,测下CPU这块的电路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