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125A 掉电

楼主(2012-10-27):
旭日125A 掉电 不上CPU可以上电,但是也掉电 上CPU上道0.6立马掉。。。没有进水,所有电压都有,南桥已经更换。其他没动。大侠们 给个思路吧

网友:
是不是CPU电压没有出来呀    我记得旭日150 通病是CPU供电芯片爱虚焊   你看看旭日125是不是  你焊下CPU供电芯片试试

网友:
CPU供电这一块出问题了吧

网友:
掉电之前所有电压都出来了 吗 先把所有电压量一边  如果全部出来了 就查复位

网友:
先量电压 看电压对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