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天PR2机器进纸就会绉。跪求大师指点。

楼主(2012-10-27):
南天PR2针式打印机,A4纸放进去。前8厘米左右正常,一过了后,纸就开始绉了。然后就打了不像样。这机器有一个透明的压纸片坏了。我取走了。会不会这个问题呢。我放厚的快递单就没有事。。。只要溥的纸就立刻这样。。。

网友:
居然没人指点我。。。

网友:
应该是压纸片变型导致的。

网友:
哈哈,压纸片都被你去掉了,能不卡纸吗?要重新沾贴压纸片就好了。
顺便说一下,本人有几台99新的pr2e 绝对原装机,非市场拼装机,有需要的可以给我联系。11年6月出厂的,没有使用过。

网友A:
怎么沾呀,有位置吗。还有你的那个99新的多少钱

网友:
有大师知道这个压纸片怎么粘上去呢。。。有什么位置吗。。

网友:
经常看同事换压纸片。很简单呢 用双面胶粘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沾呀,有位置吗。还有你的那个99新的多少钱

实际上就是新机器,只是,原来的包装箱没有了,需要的话,可以详谈,加qq15109176

网友:
透明压纸片是粘贴在铁枝上的,把它拆开贴上就可.注意机头的轮子要压在透明压纸片上.
宽度大概 20 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