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 无待机

楼主(2012-10-27):
HP CQ40
故障无待机电流
拆机发现pc709 pq301烧毁测试无短路更换后发现依然没有待机电流。测pq103没有导通与pq101 4脚控制均为19v,如果这个两个P沟道的管子导通 4脚必须均为低电位。PQ109 2脚控制必须为3.3V,测试有3.3V的电位怀疑PQ109 更换后还是老样子。只有检查PR106 PR109了测试PR109 150K正常 PR106 0欧姆明显不对,电阻坏的可能很小, 如果要变为0欧姆只有PQ103 ,123脚与4脚短路 。测试真的短路了造成PR106不起作用无法实现与PR109分压。更换后正常开待机电流0.01修复完成。

网友:
简单明了,修得不错,加分

网友:
楼主写错了吧,是PR106为0欧吧,

网友:
哈哈,好像PR 109  0的话跟那个也没有多大关系吧

网友:
楼主,强,不过此机,我修过几台换CPU好的。

网友:
看了两遍才看懂 原来楼让  PR109 0欧写错了 应该是PR106是为0欧

网友:
不好意思啊 两个电阻写错了修改过来了 。

网友:
简单问题 思路不错 ...

网友:
楼主是秒杀的啊 ?厉害

网友:
又学会了一招

网友:
cq 40系列的cpu 北桥都容易坏

网友:
思路清楚,学习了

网友:
看不懂啊 迷糊死了 但是感觉很牛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