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屡爆一个电容

楼主(2012-10-27):
就是这里的两个电容    单独放一个上去   没一会就鼓包了   但是还能放歌

网友:
原先的貌似是25V 330uf的
换过35V 470UF
25V 470UF
50V 4.7UF  都能正常播放  但是用不长 很快就报废
换成16V1000uf也行    但是很快就鼓包了  摸电容 挺热的

网友:
求助啊  在线等

网友:
还有这种事

网友:
换耐压更高的试试。

网友:
换一个匹配的,和板子上其他 的相差不大

网友A:
这个是 正负12v的  一个电容是反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 正负12v的  一个电容是反接的

应该用什么电容  多大容量 耐压值?

网友A:
原来不是 50v3300uf的吗

网友B:
那个位置看上去不应该是安装电解的呀,应该作偶合用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这个电容就不要选太大容量的,应该100UF以内就行了,总是鼓包,你要看看是不是装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位置看上去不应该是安装电解的呀,应该作偶合用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这个电容就不要选太大容量的,应 ...

反过来装 没声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不是 50v3300uf的吗

上面这两个电容没问题的

网友C:
换成和原来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成和原来一样的

换成一样的  用不了多久就费了

网友D:
个人理解此电容应该是耦合电容,如果换原值电容屡换屡烧,应该检查是不是负载过大(疑似短路)或者电容前级过压或过流造成?不要老是在这个电容上做文章?钻牛角尖。。。。。。应该拓宽思路。个人见解,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个人理解此电容应该是耦合电容,如果换原值电容屡换屡烧,应该检查是不是负载过大(疑似短路)或者电容前级 ...

关键是我不懂功放电路原理啊

网友:
正负电压的,电容装错了

网友:
我也不会,没什么好法子

网友:
电压过高或者装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50V 还鼓包  换250V   没声音

50V,你的电容容量是多少,找个容量大点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关键是我不懂功放电路原理啊

看你的图片,电路原理貌视同这个原理图一样。留意我画圈这个位置的两个电容,应该是一正一反的哦,你那好像两个是并联。不会是这个问题吧??你自己好好对照一下电路吧,和这个原理一样,那么你这个电容有一个肯定焊反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看你的图片,电路原理貌视同这个原理图一样。留意我画圈这个位置的两个电容,应该是一正一反的哦,你那好 ...

电容没问题  是附近的一个稳压二极管完全击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容没问题  是附近的一个稳压二极管完全击穿了

呵呵,这就对了嘛,原值电容屡换屡烧,老是在那电容身上做文章,是会走弯路的。拓宽思路,问题岂不是迎刃而解了啊。恭喜你。。。。。。

网友:
具体要查电路咯,这样的事情遇到的较少,楼主应该改一下散热问题

网友:
别全信电路板  自己判断正负极 耐压用50V的

网友F:
小电路板上稳压二极管就是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小电路板上稳压二极管就是容易坏

呵呵  我直接给改了一个78L05上去

网友:
滤波电容代换只要耐压符合要求(容量当然越大越好)就得,你这种情况估计是整流桥有二极管出问题了。

网友:
是不是无极性电容???你用两个电容串联,试一下

网友:
小圈里的两个电容实际上就是一个无极性电容。

网友:
代换前面的整流管

网友G:
用万用表测下电解引脚的电压,确定正负级,看电容是否极性装反,怀疑装反漏电流大,发热怀孕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用万用表测下电解引脚的电压,确定正负级,看电容是否极性装反,怀疑装反漏电流大,发热怀孕

附近的一个稳压二极管坏了   换了之后   把原先的电容换成一根导线  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可能是装反了 也有可能是耐用不够  其它没有啥原因!

网友H:
功力不够也会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功力不够也会爆的!

已经弄好了    附近的一个稳压二极管坏了  换上去一个   把原先电容部分换成导线 正常了

网友I:
正负极搞错了吧  鼓包

网友:
引用 网友I:
正负极搞错了吧  鼓包

不是,附近的一个整流二极管坏了  直接把原来鼓得电容换成导线 OK 正常使用了

网友I:
整流二极管出多少伏电压,电解电容能用导线相连   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网友:
引用 网友I:
整流二极管出多少伏电压,电解电容能用导线相连   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我去请教做家电维修的师傅 他说可以用导线直连 稳压二极管是5V的

网友I:
     我是说电解电容能用导线连吗,不是说二极管能用导线连,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是说电解电容能用导线连吗,不是说二极管能用导线连,

确实是电容换成了导线    原因我也不太清楚  没接触过功放电路

网友:
电容接反了。。

网友(2012-11-26):
电解电容接反的话就会放炮,必须认准极性,功放电路如果是双电源输入的话,滤波电容的接法是+、—、+、—的接否则就会电容鼓包、漏液、放炮等的情况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