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 天运f235s 开机不动

楼主(2012-10-27):
   今天收到台神舟 天运的笔记本,型号f235s。这台机子 问题没有遇到过以前 ,希望同僚们给点建议 。
可以开机 ,但是到显示log的画面就不动 了,下边的滚动条,滚动很缓慢,大约5分钟后,开机log过去了,显示 SYSTEM  NOT  FOUND   .但是把硬盘拔掉后,开机的速度就正常 了,不会卡 ,但是还是提示上面的 英文 。我把硬盘拿到别的机子上也可以 正常启动到系统桌面 。换了硬盘也是不行,请教下 ,有遇到这个问题的吗,给点建设性的建议,还有就是内存条也换过了 ,也不不行,谢谢各位了

网友:
南桥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也许是数据线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