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容凸肚

楼主(2012-10-27):
PC版 電容凸肚了 以換相同新品還是無法開機 不知道還有哪有問題

网友:
我认为电容凸起一般是电压升高、长时间高温环境下工作所致,当然了质量也是一方面。换了电容还不显示应该查一下好电容相关的电路电压是不是正常。

网友:
应该还是电路的问题 查查相关电路

网友:
拆下来,重新安装一下把

网友:
应该查一下电容相关的电路电压是不是正常

网友:
踩掉,直接换一个 我都是这样的 {:soso__4296499767744716261_3:}

网友:
先取下坏电容 再量下有没有短路 没短路就换上好电容 短路就查一下电路

网友:
看是不是哪个供电芯片的事或电路的事,一般不显示跟电容的几率非常低的,除非供电芯片旁边的电容大部分都鼓了有可能是它的问题,建议还是先查下供电芯片或者电路是否正常了

网友:
楼主是不是把电容装反了

网友:
手里有好几块板子也是电容鼓了,准备对它们动手了

网友:
我最多一块板子上更换过近十个电容,换的我都烦了,完事后都纳闷,自己怎么还能给他换,没次换完一个都发恨不换了,就拽在一边。不过过两天又捡起来换一个,换了一个多月最终全部换完。
全部换完的那天,开机,测试通过,还是蛮高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