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SA330 AOC L171 通病维修

楼主(2012-10-27):
近来修几台三星 SA330 LED  AOC L171  都是显示某信号输入,把存储器拆出来,用通用编程器写正确的程序,正常使用,免去换驱动板的昂贵费用

网友:
现在没有接过这种问题的,还好。

网友:
程序共享不是更完美的贴子了

网友(2012-12-11):
为何不把资料传上来呢。楼主

网友:
哇,真长见识了,请问通用编程器是什么东东来的?哪里有得卖,用这个要懂得编程吗?

网友(2013-01-16):
请问楼主:存储器和EEPROM有何区别?

网友:
比如25L1005和24CS08,哪个是存储器?哪个是EEPROM?

网友:
这款机器的存储器,用的是24C16.出现 这种问题。换上一个空白的24C16就行了。不用重写程序的。

网友(2014-01-07):
谢谢楼主了,今天下载了你的驱动修好了一个显示器,赚了50元,帮同行刷的机器,哈哈。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有一个一样的,尝试一下

网友:
谢谢分享,刚刚看了这个帖子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83535-1-1.html,是不是楼主一个意思?

网友:
程序怎么会无故缺失呢,是紫外线擦除的吗?还是电压擦除的?

网友(2014-03-21):
三星液晶显示屏的黑屏通病可以通过网上下载更新程序,对显示屏控制芯片程序更新就可解决问题
三星sa330系列的显示器花屏,是由于液晶组装有问题,大概用一年左右就会花屏,需要用专业的设备维修液晶面板,需要维修液晶花屏现象请联系Q2227056596 深圳液晶屏精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