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各位先進

楼主(2012-10-27):
我想拿加熱管直接上交流電加一個調壓器, 來控制電管的溫度 這樣不知道是否可行?

PS: 加熱電管是外面賣的BBQ那種機子拆下的

謝謝

网友A:
你的意思是不是控制可控硅的导通时间来控制加热管的温度呢?网上有类似的电路图,用可控硅做的调光台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不是控制可控硅的导通时间来控制加热管的温度呢?网上有类似的电路图,用可控硅做的调光台灯。

是的, 就用無段調壓器(可變電阻),類似調光器哪種, 來控制電熱管發熱溫度!達到恆溫效果

電熱管有些是做成類似蚊香的型狀, 但我不知道是否可以用變壓器直接控制,怕電管爆裂

网友B:
補充一下: 要把電爐的原本控溫器 拆掉,直接換上變壓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補充一下: 要把電爐的原本控溫器 拆掉,直接換上變壓器

你用的烤肉器控制器是2500W,功率非常大,如果换成变压器,成本高低不说,2000多瓦的变压器体积有多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烤肉器控制器是2500W,功率非常大,如果换成变压器,成本高低不说,2000多瓦的变压器体积有多大?

變壓器大小 長:6CM寬4.5CM高6CM 商家建議2000瓦以下使用, 他說:實際可用到3-4KW左右但不建議!

BBQ W數約600-800W左右而已!
我的做法想在電熱管 直接上交流電, 在交流電選一邊截斷後裝上可變電壓器,
這樣是否可以達到控制 電熱管 的發熱溫度呢?
有先進做過嗎? 還是不可行呢?
因為我怕電熱管會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補充一下: 要把電爐的原本控溫器 拆掉,直接換上變壓器

无须拆掉原来的温控器。原温控器开到最大,串入电子调压器一样控制。

用电子调压器控制,发热管有噪音发出,听起来不大舒服。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无须拆掉原来的温控器。原温控器开到最大,串入电子调压器一样控制。

用电子调压器控制,发热管有噪音 ...

果然是等級 維修專家^^ , 我有測試過!
發熱管 確實有聲音, 我因不了解問題所在很怕爆管跟原本的控溫斷電器燒掉, 就不敢再測試了

請問
1.這樣的接法 可以達到讓發熱管恆溫嗎? 如:100度恆溫
2.如原本的控溫不拆掉,用調壓器控溫,會不會原本的控溫到達溫度會被斷電,
造成無法繼續發熱?

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B:
果然是等級 維修專家^^ , 我有測試過!
發熱管 確實有聲音, 我因不了解問題所在很怕爆管跟原本的控溫斷電 ...

1. 原机械温度控制器开最大一般等于直通,不影响串入的电子调压器控制作用;
2. 噪音是管子里的绝缘材料氧化镁粉末受热引起的物理反应(破碎,再结晶等)引起,不会爆炸的;
3. 电子调压器只能起到恒功率控制,并受市电电压影响,因为没有感温探头不可能作恒温控制,虽然如此,由于元机械温控器回差太大(30度左右),所以电子调压器效果比原来的机械温控器实际效果好些。

网友C:
还有电子调压器最好买功率大一点的,我买的4000W的用来控制60W的灯泡也没有问题。功率大的用起来安全系数高得多(实际是双向可控硅的耐受电流大,工作温度低,并不影响控制小功率电阻负载)。

图为我当时花25元买的1000W蚊香型电炉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还有电子调压器最好买功率大一点的,我买的4000W的用来控制60W的灯泡也没有问题。功率大的用起来安全系数高 ...

感謝 張老 的細心教導!!
我在拿我家的在測試一次看看!! 我原先怕加熱管爆裂不敢測試太久, 因為有怪聲!!
1. 如原本調溫開最大等於直通電流, 那如"調壓器"開大些會不會被原本的控溫器 切斷電源呢?
例如: 原本控溫器超過200度就會斷開電源停止加熱, 而我外加的調壓器調溫需要250度, 這樣會被原本的控溫器斷電嗎?
2. 如直通交流電源的話(拆掉原裝控溫器) 加裝調壓器 這樣可以控溫我需要的溫度嗎?
例如: 我調壓器轉一些, 電熱管發熱會持續低溫加熱而不會一直加熱上去 (如鎢絲燈泡只發微光)
3. 如改用 石英燈管(一般用於冬天家庭加熱那種石英燈管) 效果是否如同鎢絲燈泡效果一樣, 調壓器轉一點點,石英燈管就只有持續發熱一點溫度

以上 謝謝

网友:
這種石英燈管: 一般只有高低溫而已  如把燈管拆下
1. 是否可直接接上交流電, 再加上調壓器, 來達到比較精準的控溫 (但溫度必須持續發熱)

謝謝

网友:
再放一張清楚一點的圖片
問題同上

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謝 張老 的細心教導!!
我在拿我家的在測試一次看看!! 我原先怕加熱管爆裂不敢測試太久, 因為有怪聲!!
...

电子调压器只能提供恒定的输入功率,因此不可能恒温,温度达到一定程度不再上升仅与散热条件有关----当发热与散热平衡以后温度不再上升。要注意的是做BGA实际是一条温度不断上升的曲线,并非是恒温的!电子调压器比原温控器更容易得到这样一条曲线(温度上升斜率波动比原机械温控器小)。原温控器全开一般可达到400-500度,做BGA不需要这样高的温度,而且全开的时候原温控器一般不再会断开(达不到断开温度),故无须担心。电子调压器对功率几乎可以连续控制的,只要调得合适,到达做BGA的温度不是问题。

调试方法可以参考大市民提供的方法,即:在加热器上放一个有铅焊锡试样,3分半钟左右焊锡熔化为准,确定调压器旋钮位置(环境温度不同可能要重新确定)。当加热无铅焊锡板时只要增加加热时间即能达到化锡的目的。

网友:
对于取暖器实际也不需要拆下来,也同样可以串入电子调压器控制。如果你是大陆上的居民(不过从你提供的图片看很可能不是),买一个20元左右的金兰花800W的取暖器是最廉价最合算的简易BGA拆焊工具---结构很平整,面积功率都很合适。

网友B:
請問電熱管機器 裡面的溫度電容跟外面控溫轉鈕, 是以哪個控制斷電的!! 我想拆掉!
因如用調壓器接上,溫度無法到我想要的高溫,
就被機器本身給斷電了

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請問電熱管機器 裡面的溫度電容跟外面控溫轉鈕, 是以哪個控制斷電的!! 我想拆掉!
因如用調壓器接上,溫度無 ...

你的炉子原来是电子控制的还是机械控制的?机械控制的应该没有电容,电子控制的直接使用就可以(不需要电子调压器)。
要不上一张内部温度控制器的照片来看看。

是不是双金属的限温开关你把它当电容了??如果是限温开关的原因,短路掉这个开关就可以继续升温。

网友B:
網路上抓的圖,同款機器的開關,
如 張老 看不明白我在拆開我的機器內部拍張照片

我是拆開看過 裡面有一個溫度保險,跟加熱燈, 溫度大小開關 就沒有其他東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網路上抓的圖,同款機器的開關,
如 張老 看不明白我在拆開我的機器內部拍張照片

要内部照片,这个没法看明白。

网友:
張老 你好
上傳兩張照片 用手機拍的如沒很清楚 請多多包涵!!
該如何改進 才能持續加溫控溫

謝謝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張老 你好這是內部照片, 用少機拍的請多多包涵

謝謝

这是机械可调温控器。没有看到你所说的类似电容的东西,估计是个限温双金属开关。

估计限温开关套在绝缘套管里,找到它,把它短路就可以升到更高的温度,估计就在照片左边的那条线的套管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机械可调温控器。没有看到你所说的类似电容的东西,估计是个限温双金属开关。

估计限温开关套在 ...

抱歉 沒有傳到溫度電容的照片
我補上一張近拍 跟 機器內容全貌
請問
1. 如那個金屬溫度電容直接短路的話就等於直通電流是嗎? 還是可再加大目前上面是標示 99度 10A
2. 黑色控制溫度那顆將會失去作用嗎? 感覺好像是張老你說的機械式溫控開關
3. 金屬電容那個短路後, 可以用調溫器直接控制 電熱棒的 "高"低"溫度了嗎? (持續發熱狀況)
4. 第三點這樣做應該不會有危險吧 如電熱管發生爆裂等... 抱歉因沒搞過這類東西比較不敢直接實驗,物品壞了事小發生火警事大,
   所以先請教清楚

謝謝

网友D:
99度 10A
============
这是温度保险管,超过99度就熔断,正常温度工作电流在10A内。

图上是机械开关,温度到一个值,就断开。另:你的图好像是电饭锅?

网友:
引用 网友D:
99度 10A
============
这是温度保险管,超过99度就熔断,正常温度工作电流在10A内。

是石板烤肉用的!!  之前拿來練習BGA + 熱風槍 拆南北橋 很好拆,
因為有石板在上面板子受熱很均勻, 拆下南北橋完全完美

但最近要拆PS3 GPU 變成很難拆了,
因為PS3 版子大後面又有端子讓版子放上不平,
而GPU又大顆, 等到要熔點了因為底下的加溫停止, 整個溫度從190-200左右開始下滑!!

所以想改良一下可以持續加溫!!
但又不能太高溫度我測量過持續加溫 電熱棒的溫度高達500度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D:
99度 10A
============
这是温度保险管,超过99度就熔断,正常温度工作电流在10A内。

是這個...

网友:
引用 网友D:
99度 10A
============
这是温度保险管,超过99度就熔断,正常温度工作电流在10A内。

溫度保險管, 如我短路那就沒有保護裝置.. 電流直通
請問沒了溫度電容後, 那個機械開關 也會溫度偵測嗎?

如我把面板拆開後 遠離熱源遠一點那是否電熱管的加熱會比較久呢?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