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EP43-DS3L跑C1重启维修,断线了也会有电压?

楼主(2012-10-27):
             今天接到同行一块技嘉主板,说上CPU就重启,登记好就走了。我没什么事做,就先搞吧。主板型号: ,首先看下主板有没有什么东西烧的,没发现有明显的烧东西。就上电测试了,可以通电,再上U,可以跑C1,再上内存,也是跑C1, ,十几秒后,还真的会自动重启,如同行说的一样,不管了,先清洁下内存槽看看,或许可以捡到便宜呢。清洁过后,故障还是一样。思路:看来内存电路这块出问题了。先从简单的做起,测120脚电压,3.24V, 正常,再测119脚, ,2.09V,问题出现了,于是打了下这脚的阻值,665,(当时想,既然有阻值,应该没断线吧)。接着跑线,看看有没有经过三极管啊,电阻什么的,或者直接进南桥。又拿出武器扫把来扫,扫了半天,有的找到了响声,但是都是空脚来的,没有元器件相连着。没办法,去跟超哥要了一份主板的图纸,看了半天,也没看明白,因为都没有脚位标明的,眼花啊。没辙了,只好慢慢跑线吧,插上内存假负载,为什么要插假负载呢,因为上面有个孔,是内存管理总线来的,容易插表笔进去,另一边拿着黑表笔去慢慢的点,首先在之前有响声那个空点开始跑起,一边点一边用表笔把往那根线插一下,看看会不会响,因为怕跑丢了。嘿嘿,跑到了南桥附近,终于发现问题了,发现了很轻微的断线,那条线看得很清楚,明明是相连着的,往那边的那根线插下去也没听到响声,证明断线了,好吧,既然问题发现了,就好办了,飞线吧,因为线太细了,我还没会补线,焊功不行纳,于是就在断线的那边找到了一个点,直接飞到之前那个空点上, ,飞好线后,再上电测试, ,一路跑到了7F,上显卡显示器点亮,维修就到此结束了,忽忽!!!        为什么断线了还会有电压呢?奇怪了,线路一直是通的,没有经过什么电阻之类的,不管那么多,世界无奇不有啊,也许是万用表出错了也不奇怪,有些时候,不能凭着正常的思想去维修,还是乖乖的跑线好!!!虽然问题很简单,但是修好了主板后心情会很开心,顺便发个帖跟大家分享下经验。

网友:
做维修的都懂你的心情

网友A:
这板南桥连接内存119脚的供电线有轻微的断线?这板怎么会断线了

Yy.
额,这我就不清楚了。我也觉得奇怪啊

网友:
观察,细心,好啊,应该像你学习

网友:
楼主的维修经验很丰富啊!值得我们初学者学习啊!

网友:
就是snbdata电压低了

网友:
故障千奇百怪啊!!

网友B:
虽然断了还有接触电阻呢,空载有电压但带负载下降很多

网友:
这种线 非常好补  刮开  弄点油 拿烙铁一出溜就完事

网友:
听起来怎么像月饼哥做的人为故障来考验楼主

网友C:
系统供电  坏了  就是一根正常一根电压不对  是不?  要是我的话就不会废那么大的功夫去跑线了 因为主板没有多少钱  我们主要笔记本   不过自己弄好一块板子 还是很有成就的  加油

网友D:
这种情况直接上锡拖一下就OK.

网友E:
干嘛不在原地补线呢?拉这么长的线。。。。。

Yy.
汗,小弟焊功不行啊。

网友:
原地补线也很简单的!让你师兄教你一下。当初我也是看了人家一眼就学过来了,哈。

网友:
引用 网友E:
干嘛不在原地补线呢?拉这么长的线。。。。。

刚引用错误了,不是说你,而是说LZ!别误会了。

网友:
厉害,细心很重要

网友(2015-05-22):
引用 网友B:
虽然断了还有接触电阻呢,空载有电压但带负载下降很多

这里的接触电阻也可以理解成开路点两端之间的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C:
系统供电  坏了  就是一根正常一根电压不对  是不?  要是我的话就不会废那么大的功夫去跑线了 因为主板没 ...

这里119和120脚应该都是系统供电测试点,要是两根电压都不对的话,除非就是线路烧断串到一起就会引起。即两个引脚之间直接相通。

网友F:
断线还有电压这个问题,很复杂也很简单,其实吧,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G:
线断了 电压是从什么地方开的

网友:
发帖子 辛苦过修机 顶下

网友H:
断线了有电压,只能是与别的搭线了

网友:
直接接根线飞过去就好了,很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H:
断线了有电压,只能是与别的搭线了

不是搭线,如果是搭线的话,可以理解成两组电压工作互相串路。

网友:
引用 网友G:
线断了 电压是从什么地方开的

线断了这里相当于内存系统总线信号测试点工作电压没有形成去路,即信号工作电流也会消失。

网友:
做维修的就是要细心

网友:
引用 网友B:
虽然断了还有接触电阻呢,空载有电压但带负载下降很多

你说的空载有电压,这里应该指的是内存槽119脚到南桥附近中间开路断线或拔掉内存条测试的电压值,带负载能力下降一般这里119脚对应系统总线信号工作电压或电流值偏低就会引起。

网友:
引用 网友E:
干嘛不在原地补线呢?拉这么长的线。。。。。

楼主这里拉的线可能是从12O脚后极相连线路电压测试点来进行操作的,如果直接从供电3,3V电压测试点飞线连接 的话,时间久了就会引起烧内存条。

网友:
刮板飞线呀
来自: 微社区

网友:
引用 网友H:
断线了有电压,只能是与别的搭线了

与别的地方搭线只能说两个测试点之间阻值短路引起.

网友I:
引用 网友F:
断线还有电压这个问题,很复杂也很简单,其实吧,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其实就是因为断开的某两个点存在接触电阻问题,如果电阻为无穷大或不存在的话,断线一般不会出现电压.

网友:
楼主怎么不把断线的照片发过来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I:
其实就是因为断开的某两个点存在接触电阻问题,如果电阻为无穷大或不存在的话,断线一般不会出现电压.

SMB总线,断线后会有0.4-3.3之间的电压的,不足3.3,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维修很细心,119脚对地阻值为665欧姆应该比正常值偏大.

网友:
引用 网友F:
SMB总线,断线后会有0.4-3.3之间的电压的,不足3.3,不知道为什么!

断线后0.4-3.3之间的电压相当于是空载状态测量到的,一般偏离正常带负载测试电压值,其断线两端之间阻值变化也决定了测试点正常电压值变化范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板南桥连接内存119脚的供电线有轻微的断线?这板怎么会断线了

内存119脚不是供电线,而是工作信号线.

网友:
这用示波器么啊

网友:
修主板就是要细心啊  什么情况 都会出现

网友:
不需要用示波器测量,内存插槽119脚对应系统总线工作信号在主板开机触发时候.应该是3.3V高电平状态正常,如果用示波器测量此信号工作电压的话,会偏离正常高电平峰值.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情况直接上锡拖一下就OK.

可以直接刮开断线两端铜箔层线路上锡拖一下。

网友:
补线好看,飞线太难看了

网友:
以前碰到过SDA串线,但是串到其他地方了,看楼所说,貌似又串回来了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04786-1-1.html
这个是V星典型的小八角事件,楼主可以参考下

网友J:
有没可能是板层问题?不知道,猜测

网友:
引用 网友J:
有没可能是板层问题?不知道,猜测

要是板层问题的话,119和120脚在空载时候测试的电压值可能是相等的,相当于两个测试点工作电压串路。

网友:
最喜欢修这种机子

网友(2016-12-03):
引用 网友J:
有没可能是板层问题?不知道,猜测

不会是板层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断线了有电压,只能是与别的搭线了

别的撘线只能说电压串路

网友:
厉害,搭线就是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