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判断

楼主(2012-10-27):
接到一个32寸的液晶电视,故障为左边图像有暗的区域,求判断:是屏的问题还是逻辑板的

网友:
应该是板的问题

网友:
你拆开看下  灯管 是LED 的不? 如果 LED 也有可能是 那部分不发光的! 我刚好碰到一台LED 扫描仪  中间部分不亮 ! 图像 就是你这种效果

网友:
这个灯管  能不能是 竖着放的   电视的灯管不能就两跟吧

网友:
LED的可能性比较大,液晶电视的逻辑板也不容易坏的

网友:
看下是不是LED的,看样子是LED某组没亮的样子

网友:
亲,看到左边那条蓝黑分明的区域了吗,不是灯管的问题 我估计是屏坏了

网友:
撸主 修好了吗?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有,,是屏的问题不?

网友:
各位大虾,本人不敢换逻辑板,因为一片板两百多元,万一搞不定就亏大了;更郁闷的是这个液晶热一下机的时候坏屏的这边几闪几闪就好了挺灵异的,逻辑板加焊也也一个德性,明天再发两图片给大家瞧瞧咯,本人测量了一下42的液晶屏是分左右两边的屏电路板,左边的屏电路供电脚(15V)的阻值明显比右边的小好多 左边是20K,右边的上了两百K了……现在给客户退了这业务了,因为他的还是可以看的 ,跟客户说的是:配件没到,您暂时看着先(彻底坏了再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