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945G PS2口给修一例

楼主(2012-10-27):
型号:V星945GM5
故障:PS2不好用
思路:供电、时种、IO、断线、接口、南桥
过程:首先目测外观无断电掉件,接着测PS2口的供电,一个都没有,问题就出在PS2的5V供电没有过来

V星的PS2口的5V供电一般都是和USB的5V供电是一路的,看一下图纸
PS2的接口的供电是通过图中的排阻上拉,那么我们在排阻的这端就可以测到供电,实测这里为0V,说明供电没有过来,从电路图中看,也就是USB_RSTR1没有过来,继续往前查,USB_RSTR1是从哪里来的

从图中可以看出,它是由这个UP7533的8脚IC产生的,这个芯片它的1是到5V供电,4脚得到开启后,就会在7 8脚输出USB_RSTR1的电压,实测

八脚IC的供电开启正常后,还没有在7 8脚输出5V,那么有二种可能,一种是7 8脚短路(实测正常),第二种可能就是IC损坏,更换IC后故障修复。

网友:
有供电没输出说明IC损坏。。不错,有图纸方便。不像我们用表在板划~

网友:
讲的都不错,可以值得学习。

网友A:
“有供电没输出说明IC损坏”这个也不一定吧?应该还得看看控制脚的电压和阻值是不是正常,才能下结论。本人没有指责您的意思,望能谅解。

网友B:
第5脚的S3#信号不需要检测吗

网友(点评):
在那里没好好学习呀,S3#是啥信号啊?已经上电了这东西还需要检测吗?

网友:
在图中可以看出这个IC的工作原理,你所理解的控制脚就是这个IC的4脚EN开启脚

网友:
写的不错,有图就是方便。

网友:
给力呀,爽

网友:
条件都满足了,还是没有OUT,本身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供电没输出说明IC损坏”这个也不一定吧?应该还得看看控制脚的电压和阻值是不是正常,才能下结论。本 ...

人家有说 EN3.3 正常的

网友:
思路清晰。。

网友:
思路很顺畅,可见基本功扎实

网友:
学习中,多看点也能增加经验。

网友:
支持啊  希望再多出点这样的经验    图片做的很给力 一看就很用心了  共勉

网友:
给力啊, 希望再多出点这样的经验

网友(2015-12-04):
这种故障也可以取下U9 8脚USB供电管理IC飞线连接1和78 脚焊盘位置解决故障,缺点就是失去过流保护性质。

网友:
很厉害的样子

网友:
不错呀,直接找到故障点,排除故障元件更换

网友:
有供电无输出无短路换IC

网友:
这里up7533 8脚芯片本身7和8脚对地阻值短路ps2接口损坏也会导致。

网友:
挺好的   以前遇到过这问题  到最后直接连上了   手头没这芯片

网友C:
要是我肯定先干IO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是我肯定先干IO了。

ps2接口数据时钟信号测试点引脚在这里推测是与io对应引脚相连的。

网友:
新手学习学习思路

网友:
V星八脚供电芯片不是一般的差。

网友:
这个我经常遇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5脚的S3#信号不需要检测吗

这个信号推测是南桥待机工作发出的,不需要进行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