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4040 USB 用不起。

楼主(2012-10-27):
是进水机,拿来看机正常,就是USB用不起。   拆机   ........
是出触摸板进的水,在试一试USB,还是不行   5v正常.对地正常.    怎么办    换桥     还是不行   干。
48m 不会找,刷bios,试机   什么状况  不显了    bios还原。   加焊EC.     无果       在干。
在2倍放大镜下,找到了  L2007 这电感,阻值不正常, 换了。
usb修好了
手机照的  不清楚 DELL M4040 BIOS

网友:
找到了  L2007 这电感,阻值不正常, 换了
就好了

网友:
没看出楼主到底怎么修好USB的

网友:
电感坏?还是电感焊盘氧化?

网友:
供电电感还是数据电感啊?

网友:
本人小菜一个,请问怎么测的电感啊?

网友:
看着就晕,最后也没有看明白

网友:
肯定是USB短路 把电感烧坏了  然后USB供电不足
其实一开始 就应该测量 电压和阻值  我估计没换桥之前  阻值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没看明白你是咋修的 思路一点都不清晰  这样 也能修好  板 服了

网友:
阻值增大还是开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