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灯液晶屏灯管路的应急维修

楼主(2012-10-27):
修一台 ACER 22寸液晶,接电上去屏幕一亮一暗,判断是灯管有问题,忽发奇想,会不会是灯管胶座短路,把高压板改两灯,两边各接一条灯管,亮度有点偏暗,但屏幕不再一亮一暗,测试几个小时确定稳定使用,就这样交给客户.

网友:
老早就这样做过了

网友:
高效省时。
换灯管收费高,客户心里不舒服。只能这样折腾了。

网友:
不用换高压板,不用的口用2个高压电容短路就可以了。

网友:
那个高压电容要多少V的多少UF

网友:
高压电容要多大才合适

网友:
同问,高压电容的电压和容量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