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20 待机芯片 D95280 和BD95280不通用?

楼主(2012-10-27):
    手上有一台E420,吹待机芯片开机。
  还有就是短接  EC44开机。
  是通病,待机芯片的问题。
于是照图纸上发的BD95280定了一个回来。
但是发回来安装上去待机偏小,我把原来的芯片还原上去就能够用。
于是问你卖芯片的人,说是不是坏的。
  他说我的型号是不是搞错了,我说是对的啊,图纸上发的。
  他说不一样,我一看芯片上面是D95280
  我不知道还有这个区别

网友(点评):
图纸上BD,实际上是D

网友:
E420的待机芯片是BD95280.跟D95280不知道通用不,看下PDF不就知道了?

网友:
看图纸呢。谁有。发个出来看看。

网友:
用这两个代换过没成功  应该不能通用

网友:
到IC114,或者维库去查资料,看引脚功能有什么不同,能否改动电路。要么就是购得假劣品

网友:
   哎,,,应该不能通用

网友:
淘宝上买这种芯片真的要碰运气,买过三次全新的,两次装上好用,最后一次装上待机偏高,不触发,换回原待机芯片,能开机,现在都不知道问谁订货

网友:
楼主最好还是订一样的芯片换上吧

网友:
这款机器就这毛病

网友A:
我的e420也是这样,买了三块全新的d95280全不开机 ,换回原来的还可以开机,不知怎么回事

网友:
看下引脚定义呗

网友:
我今天正好也修到一台联想E420,查一下也是这个芯片有问题,不过有点奇怪,板子上的芯片写的是:D95280,图纸上写的是BD95280MUV。

网友:
我都是按照芯片型号买的,这个芯片不太好焊接,新的片子最好先上锡后在焊接,直接焊容易假焊。换回原机的芯片能有待机,因为原机的芯片引脚上有锡了。

网友:
不通用的啊,因为我试过没有成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e420也是这样,买了三块全新的d95280全不开机 ,换回原来的还可以开机,不知怎么回事

你买的是不是有点花  或者脏  我有发过别的型号的 是鸿顺电子  的   10个 坏了6个  幸好他后面同意退 他知道是拆机的好几个算几个的钱

网友:
我就没买到过能用的

网友:
我买了10 都是坏的  装上3v5V 输出只有1.几V  芯片微烫。

网友:
楼主 小弟换过 是可以通用的    两台机器都OK

网友(2012-12-11):
我换过不能通用

网友:
这芯片假的太多了。

网友(2013-01-11):
这个芯片卖芯片的说可以代的 我今天发了一片 还没有到 换上试试后告诉大家 70元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