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83303AG无输出

楼主(2012-10-27):
W83303AG无输出   芯片换过了   大师们是怎么回事呢

补充内容 (2012-10-28 10:56):
求救啊

网友:
48,28,18供电正常4.82V,    13,  14 无输出   31脚9vsb正常    在线等  求救啊啊

网友:
现在机器是上面故障啊?

网友A:
看13.14脚相连的场馆坏了没,这里用的应该是双路供电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13.14脚相连的场馆坏了没,这里用的应该是双路供电吧

管没坏   不装G极也无输出    双路供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管没坏   不装G极也无输出    双路供电吧

双路供电?  还有哪里?

网友:
看不懂,顶你··

网友C:
短接排针 42教有跳变吗?

网友(点评):
你说的是IO? 芯片没电 有跳变吗?

网友:
还有短接时44脚什么状态?

网友(点评):
你说的短接不经过IO??? IO无供电怎么跳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短接排针 42教有跳变吗?

芯片没电 有跳变吗?

网友:
19.22有电压办理入吗?看看

网友(点评):
19.22直连3VDUAL输入 现在没有3VDUAL产生,当然19,22也没有电

网友:
测1 2 5 42 46pin 5pin无高电平的话,测下桥的待机电压

网友(点评):
这个W83303AG就是产生待机电压的啊 所以现在没有3.3v啊

网友:
这个W83303AG就是产生待机电压的啊 所以现在没有3.3v啊   下一步怎么做呢

网友:
测14pin有无输出,以及场管有无故障

前面说了没输出啊

网友:
那你断开14pin测了吗?或者有没有打到波。要细还要有耐心。

网友(点评):
14脚只有一条线是连场管的G极 管拿掉了 也没有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