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P2250液晶插电无反应,指示灯不亮

楼主(2012-10-27):
   据客户说是从外省托运过来的,用了几天突然噗叱一声再就没反应了,指示灯也不亮。拆开看了下,没有烧糊的痕迹,换了新的电源线,高压板上还是没电压。所以就恳求下大家给点思路?

网友:
先看,再测。那是最基本的原则。有些东西不是光换就可以的。例如:是保险坏的话, 就直接换上去了?

网友:
这样得问题好解决,一般电源没工作,先修电源看还有其它问题吗

网友:
开关板上有电压 LED灯电压3.3V也正常 按了没反应  灯不亮  是触摸开关的

网友:
怀疑是解码板坏了  开关板上得电压都有了 现在就是电源指示灯不亮

网友:
主板数据可以先刷看看。

网友:
量下肖特基二极管看是不是击穿了,这个管子应该和变压器一路输出连着的。

网友:
量5V,12V输出正常吗?要是正常就排除电源板的故障,在看高压板部分,再看驱动板部分,排除法呗

网友:
先检查电源板的输出是否正常,若电源输出正常,请检查驱动板上面的14M晶振,以及晶振的旁路电容。

网友:
驱动板故障,检查驱动板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电源板吧 或是高压

网友:
驱动板问题吧   如果电源板电压正常的话那就只有驱动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