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冷静王至尊版开关管温度很高

楼主(2012-10-27):
今天没事把两台机子拆下来扫灰,电源一台是冷尊,一台是冷钻,在空载试机时发现冷尊的开关管温度很高而冷钻的开关管没啥温度,各路电压正常,电容没鼓,没装外壳带板试机,冷尊温度更高冷钻微温.请高手帮分析下是什么问题,谢了

网友:
冷尊的本来就是热,2SC3320的开关管,是不是都是这个鸟样.你的冷钻应该是13009L的开关管吧?看了没有?

网友:
冷钻是13009L的开关管

网友:
测一下空载的电流,看是否有轻微短路,手上如果有好的管可对比一下开关管

网友:
更换开关管试一下,开关管损耗比较大,查驱动和开关变压器。

网友:
开关管有问题哦,换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