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维修关键点测试

楼主(2012-10-27):
主板维修关键点测试
北桥的工作电压             南桥工作电压                时钟
+3.3v                                +3.3V                     32.768 南桥
+1.5V                                 +5V                       14.318 基本时钟
+1.0v Vtt参考电压          +1.8V                     33mhz  pci
+1.8V hub link线           +0.9V                     66mhz  总线
+0.9v 不要忽视             +2v(有的有)               48mhz  usb
+.25V 负载电压             +1.75V(核心电压)
+0.5V 参考
+1.75V
测量NB  SB旁或背面的电容....
bios:方BIOS只针对intel的芯片               长bios(只针对via,sis方形的bios按长bios看待)
1,25,27脚    vcc +3.3v                           1pin                 编程脚
2pin         复位                           2pin-12pin,23,25pin-30pin  地址线
31pin        时钟                           13pin-15pin 17pin-21pin    数据线
13,14,15,17  4条AD线                    16pin                      接地
23pin        片选                           22pin                      片选
24pin        初始化脚                       24pin                      内存读
16pin        接地                           21pin                      内存写
                                            32pin                      vcc+5V供电
pci的关键点
1,供电  A2 +12V    A62 +5v    B2 -12V   A53 +3.3v
2,时钟  B16  33Mhz  由时钟IC发出
3,复位  A15          由南桥发出
4,Frame A34          帧信号,表示允许总线传输和片选一样在触发和复位瞬间可测
5,32条AD线           A  20,22,23,25,28,29,31,32,44,46,47,49,54,55,57,58
                     B  20,21,23,24,27,29,30,45,47,48,52,53,55,56,58(各对地阻值电压要基本一至)
AGP的关键点
1,供电  A1  +12V  B2  +5V  A9  +3.3v   B24  +3.3v
2,vddQ  B40 A40  既AGP槽的到数第二脚
主板维修快速测试方法
主板维修快速测试方法
主板烧cpu的维修方法
主板插上cpu就烧
1、先查主板共电给cpu的几只mos管有无烧坏
2、主板不插cpu开电测cup旁的几个电感线圈其中有一个电感线圈共cpu电与cpu 工作电压相同,不同可能电源IC坏
主板南桥损坏的一般判断
主板南桥损坏的一般判断南桥坏不能一概而论它里面集成很多模块有主管POWER 部分的;有主管RESET 部分的。。。。。
所以说假如是南桥的一部分模块坏那就难判断了:
一般判断南桥坏的简单方法:BIOS 的AD 线 PCI 的 AD 线 无电位等等方法。南桥的电压有很多种:810 系列和845 系列又不一样:815 主板一般有:1VREF 、1。5V、1。8V、5VSB、3。3V 、3V 有些有2。5V、0。5V、1。25V 还有CMOS 2V 等
一般现在主板坏电源心片的可能性很大,电源心片坏了,CPU一般无温度,这时你可以用数字万用表的二极管档测电感与地的通断,如果万用表叫一声阻值上长的话,电源心片就是好的,如果电感对地短路,主板电源部分绝对有问题,先把主板上有几个调节电源的三极管取下来,如果电感还是短路,则主板电源心片绝对坏了!还有调节电源的三极管坏了的话,三极管旁边的电容一般也就坏了(主板电容好坏的检测那就太简单,只用看就行了,电容坏了,绝对电容的正中间绝对会冒起一小部分)。{BR}怎么样,够简单吧!哦,还有一点,换了主板电源部分的件,上CPU之前一定先测测电感上的电压在1.5V-2.0V之间才能上CPU!!!

个人听课笔记《主板的关键测试点》新手进来看一下
SD内存的关键测试点,
内存呢,在插糟上有两个隔断,它的这个测试点怎么去看法,两个短糟在上面,
长糟在下面,的底视图。。SD内存呢,它有四个时钟,每一个时钟呢,都是,由
时钟芯片通过来的,其中呢,第三隔断的第一针是时钟1,工作电压呢是
1.1V~1.6V,
第三隔断的第20针,也就是说倒数第三针,是时钟2,第三列的到数第三针,是时
钟3,第四列的第三隔断的第一针,是时钟4,这就是说内存上的一些关键测试点,它的供电呢,是第二列的最后一针,供电是3.3V,SD内存呢供电是3.3V,这个大
家一定要记住。它的供电管呢,一般都在内存的附近,最后要讲的是,如果主板上有两个时钟芯片,这些时钟,也就是说SD内存的这些时钟,没有晶振相连的,由没有晶振相连的时钟芯片提供。
DDR内存的关键测试点,
它是短糟在上,长糟在下的底视图,第一列的第九针,是时钟1,工作电压呢是1.1V~1.6V,第一列的第二隔断的第十九针,是时钟2,同样,工作电压是1.1V~1.6V,第二列的第九针是时钟3,第二列的第二隔断第十八针是时钟4,第二
列的最后一针是1.25V负载电压,或者叫做辅助电压,这个电压呢也是由内存插糟旁边的这些供电管为它提供的,
第三列的第一针,2.5V各别主板呢是3.3V,这也是它非常重要的一个供电,第三列的第二隔断的第四针时钟5,第四列的第二隔断的第四针时钟6,DDR内存呢它一共有6个时钟,所有的这个工作时钟呢它的工作正常驻与否,只要测它的工作电压,1.1V~1.6V的工作电压,最后要给大家强调的就是,P4主板中呢有一个时钟芯片,这些时钟呢,由北桥提
供,如果有两个时钟芯片,由没有晶振相连的时钟芯片提供,工作电压1.1V~1.6V,那么说如果以后出现这个供电不正常,大家怎么去检修呢,供电测试点测出来
的这个电压不正常,那么这时候呢,大家只要找与之相关的供电管。大家可以看,它的供电呢,就集中在内存插糟旁边,非常有规律,大家可以用万用表测它的
输出极电压是多少,即可判断这个供电管是否正常,供电管的这个控制极呢,都是由旁边这个放大器来进行控制的,这是主板上的一个常见的电路方式。
还有呢,你看这个时钟芯片,这个时钟芯片它是为SD内存提供时钟的,也有时钟呢它是专门为北桥,内存提供时钟的,另外呢,还有内存旁边密密麻麻的排阻,
小电阻,还有呢小排容,这些都是传输数据的一些小元件,正常的时候呢,这些
小元件都与内存底部的这个地址线数据线相连。同样呢,刚才讲的这个AGP插糟,
还有这个PCI插糟,它们旁边的这些小排阻呢,都是走的数据线,地址线那么这里有一个测试规律,咱们可以通过测这个插糟的地址线和数据线,或者说
测它们的具体数据复合线,即可判断呢控制器,或者总线上一些故障,它们的相同之处就是说,查这个地址线和数据线的对地数值,基本上都是相同的,误差呢不超过15欧左右,比如说内存现在不可以使用,它的供电正常,时钟也正常,那么这时候呢,它还是不工作,排除插糟内部氧化,还有内存条本身有坏。这时候就要修总线故障,也就是内存总线,内存控制器呢,又集成在这个北桥内部,那么咱们只能通过地址线和数据线来判断北桥本身有没有问题,或者总线上的这些小元器件有没有开路,短路的现象。那么在判断出这个小的元器件都没有问题的情况下呢,那么检修北桥的一些供电,还有北桥的这个时钟,北桥的这个时钟是由时钟芯片为它提供的,所以呢,咱们在维修这个主板的时候呢,这种关连性一定要强。
   怎么来测这个370主板的关键测试点呢,它呢是缺针的地方朝左底视图,CPU
插座有两个缺针脚,缺针的地方朝左,两个缺针朝左底视图,第二行的第二针是
主供电脚,它的主供电呢是1.465V~2.0V。复位信号,RESET复位信号,从供电脚,从第二行第二针的供电脚往下直接数八针,第八针是RESET复位信号,复位信号是1.5V~0V的跳变,也就是在开机一瞬间判其是否正常,看它是否有电压跳变,第四行的第十三针,这是它的PG信号线,2.5V,那么针对这种370的主板呢,它有一个内核电压,外核电压。内核电压呢,它是从右边第二列第五针,内核电压1.5V,第七针是外核电压2.5V.那么还有一个它的工作时钟,三大工作条件,它的工作时钟,从右边第一列的第九针,是它的工作时钟1.1V~1.6V。它的标准的工作频率
呢是66、100、133。这就是370CPU的关键测试点,中华维修论坛9E-。462主板的关键测试点,也就是AMDCPU的主板,它的关键测试点呢,同样有两个缺针的地方,缺针的地方朝左,正面图,它的供电脚呢是第二行第一针,CPU主供电1.5V~1.75V,第三行第四针,是一个复位信号,1.5V~0V的跳变,判其是否正常呢,测它在开机的一瞬间看其是否有电压跳变。第三行第五针叫做POWS线,电压好信号2.5V,具体的电压好信号呢,产生的电压是不一样的,无论是370主板,还是462主板或者说478主板,它这个边好信号一般是由灰线或者说从电源IC产生,第一行第十二针,是一个基准的工作时钟,14.318M赫兹,工作电压是1.1V~1.6V,基准工作时钟由时钟芯片提供,如果不正常的时候,咱们只要检修这个测试点到时钟电路之间的这个小电阻看是否损坏
,还有就是工作时钟,它的工作时钟呢就是第一列的第八和第九针,它的工作电压呢也是1.1V~1.6V,由时钟芯片提供,第三列的第九针,和第十针,也是两个时
钟,它的工作电压也是1.1V~1.6V,也是由时钟芯片呢分别提供过来的,这就是462主板的关键测试点,当咱们CPU不工作的时候,也就是说当测试卡出现FF00的时候,重点所要查的就是CPU的这部份的工作条件,当某一个工作条件出现问题以后,沿着相关的电路去找出相关的损坏的元件,
478主板,也就是P4主板CPU的关键测试点,P4主板呢,它只有一个缺针口,缺针口的方向呢,朝上,然后呢,键盘鼠标口朝下,缺针的地方在左上方,第二排第一针,是VCC主供电,工作电压1.5V~1.75V,高的维修技术专题网站。工作时钟呢是倒数第一列左边第四针,它的工作电压是
0.4V~1.0V,这个呢,和其它的CPU关键测试点不同,其它的是1.1V~1.6V,还有呢第一列倒数第五针,也是一个工作时钟,也是0.4V~1.0V,从底下数倒数第二行,
从左边第五针是一个RESET复位,1.5V~0V,在开机一瞬测其是否有电压跳变。倒数第四行左边第五针,是一个PG信号,电源好信号2.5V,呢就是咱们讲的,内存插糟,PCI、AGP插糟,还有CPU等的一些关键测试点,在讲
这些关键测试点的时候呢,它们都有一个供同的测试点,它们都有这个供电,时钟,复位,那么以后遇到这些设备不正常工作的时候呢,咱们重点也是在检测它
们的供电,时钟,复位,咱们维修的原则呢,也是先修供电,后修时钟,最后才到复位。
那么在以后的维修中呢,大家一定得遵守这样的原则,检修主板时,当检修到供电不正常的时候呢,咱们呢重点呢就去查它的供电管,它的供电电路,象咱们的CPU供电不正常,那咱们呢就去检修CPU的供电电路,或者说当CPU的时钟不正常的时候呢,实际上是要检修时钟的一个工作电路,当复位不正常的时候呢,咱们呢实际上呢是检修了复位电路的一个过程,总的来说呢,咱们初学者,在维修时呢,一定要按照检修测试点来检修,然后在维修中,大家不断的总结经验,有些测试点供电呢,不用在测试点上去检测,只要呢在相应的一些电容上测到供电是否正常了,那么比如说这个内存的供电,一般呢,咱们可以在这个供电管上去检修它这个供电是否正常,直接测这个供电管的输出极电压,可以测出来他供电是否正常。或者说呢在内存插糟旁边的这些电容,这些电容呢都是起到一些滤波的作用,那么供电的电容呢也可以在它不接地的那一端测它供电是否正常。那么CPU主供电电路呢,咱们可以在Q2的D极测它的供电是否正常,那么时钟电路呢,咱们也不用到这些插糟的后面去检测,维修起来有一定的难度,但是呢,作为初学者,一定要按这个测试点去检测,熟练以后呢,咱们可以在时钟芯片外面的这些0欧姆的,或者说220、300这些小电阻呢就可以检测出这个工作电压,工作时钟电压是否正常,由于呢这个时钟发生器呢,它的电路比较单一,一般呢又是通过外围的这些小电阻呢,直接与这些设备的时钟测试点相连,所以呢,咱们只要测时钟发生器外围的这些小电阻就可判断出时钟是否正常,复位电路呢,它是在供电和时钟正常的时候呢产生的一个信号,主板上的所有这个复位信号呢,都是由南桥发出来的,那么咱们看这个复位是否正常,一是呢测这个相关设备的这个复位测试点,看它是否有瞬间的电压跳变,二是看测试卡上的复位灯瞬间闪一下的,正常情况下呢,是闪一下,如果说是常亮或不亮都代表不正常

网友:
不错的东西,对于新手有用处。

网友:
很好经验,多谢分享!

网友:
欢迎加QQ574059150

网友:
LZ虽然没怎么排版,但料子不错

网友:
楼主的—12V写错了,应该是B1脚   你写的是B2

网友:
还有PCI的AD线,PCI以我目前为止也没有听说过PCI有AD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