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亮一下灭掉,重复。指示灯红绿跳变

楼主(2012-10-27):
这样的问题打开,有三个电容豉了,换过还是这样,开关管也换过,不知是什么问题了,本人技术有限,请师傅帮忙,谢谢

网友:
把变压器旁边的那两个小电容给换了 应该就没有事情

网友:
是不是高压也烧坏了?

网友:
遇到过这样的,是个方正的,后来发现MOS管有问题

网友:
你有没换过高压的那两个MOS管又或者打空过高压来试,那两个MOS用4606可以代换

网友:
高压坏了

网友:
看高压变压面板已经黑了  把高压变压器换了

网友:
找个通用的高压板换了。

网友:
一般我遇到这种高压包的直接换了 一般都能修复

网友:
直接焊高压板上去就可以了的,整那么麻烦干嘛 ,还搞什么开机管

网友:
通用高压板你就没备货?直接换上呀

网友:
换个通用一体板就可以了

网友:
看来高压电路出问题比较大。出故障的时候可以量各路电压。

网友:
高压变压器坏,通病。

网友:
高压包都是通用的吗?

网友:
改板 是无奈之举   能修尽量要修的
无论从经济和稳定的角度出发  都应尽力去修

网友:
MOS管有么有短路啊。

网友:
将烧糊的地方处理一下,坏原件替换,大面积补焊,将原配板修好比换板好一些。

网友:
电容鼓包坏高压MOS管是通病

网友:
加高压板试试。

网友:
断高压板试试。不行就换PWM的供电滤波电容。怀疑主电源负载能力不行。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该高压条

网友:
换高压变压器吧!或者用通用高压板代换试一下,应该是高压变压器的问题!板都烧变色啦!

网友:
改个高压要好些吧。

网友:
用万能表测一下高压包的高压线圈阻值正常吗?两侧的阻值应该一样。

网友:
变压器可能性大,pbc都焦化了

网友:
查MOS管,没问题就是高压线圈的事了

网友:
打下高压

网友:
怎么打高压啊,两个4606换了还是不行

网友:
先量电压有没有啊,还有八爪芯片换了吗?

网友:
先测灯管,再用通用高压板试一下,都排除了,再找其它原因

网友:
我有一台优派22寸的显示也是开机量一下自己关 反复这样 我把电源干压板一起换了就好了

网友:
我有一台优派22寸的显示也是开机量一下自己关 反复这样 我把电源高压板一起换了就好了

网友:
淘宝淘一个高压板把

网友:
指示灯也闪 应该是电源带载差 用电查电源IC供电二极管和电容 光耦 和 4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