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镊子跑线路方法

楼主(2012-10-27):
我是新手,想学习一下烧饼哥的镊子跑线路法,能详细说一说吗

网友:
一般用镊子是为了再跑线的时候,有可能线路比较密集,不好分辨,最好的还是用万用表测量比较好,这对于新手来说,跑线可以让自己能更好的熟悉线路。

网友:
哦,我刚开始学习修主板,还不懂谢谢

网友:
镊子跑线 就是当你 跑到过孔时  翻过道另一面的时候 会有一堆过孔  不知道那个是你找的那个  不能及时准确判断 那个
具体方法是  当跑到过孔时用镊子一个尖对准过孔  然后保持镊子位置  板子翻过来  镊子的另一个尖对准的就是你要找的 过孔

网友:
嘻嘻,我也是刚刚才开始学的,加个好友

网友:
看来我落后了,还没听过镊子跑线

网友:
呵呵,这个方法我在修板的时候无意中学到了,原来这个方法还是有大把人用到的

网友:
呵呵,月饼,什么时候变成了烧饼哥了?

网友:
用表跟线走吧

网友:
月饼烧饼都是饼

网友:
其实是圆规定理,当一个点发出的两条线相等时,另一点是绝对相遇的。

网友:
镊子跑线?等会得去看看月饼教程,看到底咋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