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屏不显外接正常,妄杀显卡一例。

楼主(2012-10-27):
         如题同事拿来一台HP4321S,外接正常使用,内屏不显(也不是暗屏哦。)同事他自己拆开过,他只会量了屏线,他说都是通的。我接手就直接拆屏换新屏,依然老样子。
拆机测屏线1,3脚没电压21,23脚也都为低电平。断电测各
引脚阻值都正常。。继续看电路图得知,屏的供电亮度调节都是显卡给的。心想显卡虚了吗?大家也有这么想的吧?光想没用上BGA。冷却后试机还是一样。
   为嘛子显卡不给人家屏供电信号呢?莫非显卡没认到屏。这时想到屏的I2C还没测呢?。开机测接口4,6两脚。

都是3.3V正常。

  反过来测屏线阻值(屏线另一头插在屏上)。4脚400多欧姆。6脚无穷大。。汗~~~真不该相信同事的话。飞了根线后屏点亮了。凡事要自己亲力为之方可放心啊。显卡就这样被我们这样鲁莽的人冤枉了多少次了,以后还得细心点啦。。

网友:
突然觉得发帖比看帖好,,不会被减分还给加分。

sxcwo -5 要那么多分干什么

网友:
你同事水平是菜了点 ,你怎么还相信他  ,呵呵

网友:
你同事是电工师傅吧。呵呵

网友:
凡是要亲力亲为好,我以前干过家电电工也一样要细心要不然呵呵,会要了你的命的

网友:
维修也终究也只能是一个工作而已,罢了罢了!我们这里也一样!

网友:
唉!你同事做事也太不小心啦!这不明摆着折磨人吗!

网友:
屏线似断非断的情况也是有的,可能某一次测量全通,下一次测量又有断的了。

网友:
谢谢楼主的帖子,我有台T40的机子,也是内接不显外接正常,换显卡故障依旧,到现在都没搞好呢

网友:
这个真没有

网友:
嗯  杀显卡也要慎重啊

网友:
万事要三思而行啊

网友:
新机器出显卡的故障少了啊

网友A:
1 3脚 电压 不用修出来??

网友:
汗!这种情况我也地怀疑是显卡的,受教了,谢谢!!

网友:
这个屏线好像是通病吧!!!

网友B:
四脚是时钟吧,那第六脚是个什么信号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3脚 电压 不用修出来??

这电压是显卡控制的,显卡没抓到屏时,它不给屏供电,以后你可要记下。不然会走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四脚是时钟吧,那第六脚是个什么信号呀?

数据脚啊。4,6两脚构成I2C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