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师这几个信号都是干什么的,

楼主(2012-10-27):
黄圈圈里面的六个信号,我知道他是内存系统管理总线,但是知道smbdata 和CLK 分别是时钟和信号,
但是出现六个这样的信号 不懂都是干什么的?求帮助,确定就是这个信号毛病。SMBDATA_DDR和SMBCLK_DDR连接的时钟。
SMBDATA_RESUME
SMBCLK_RESUME 和 SMBCLK_MAIN SMBDATA_MAIN 都是IO发出的,就是这些了,

网友:
控制主板上的设备和收集相关的信息

网友:
系统管理总线是连接主板当中桥、内存、时钟芯片等,用于收集各个硬件基本信息,比如内存时钟、频率等,有于时钟芯片发出适合时钟信号到内存。你这个板是什么型号电路图发个型号上来,或者你跟我个线路看他连接到相对应硬件上。

是这样的

网友:
是信号的线吧

网友:
毛病是开机报警,因为品牌机都自带喇叭,听声音是内存,检测卡不跑吗,。但是听声音是内存的问题,打组织没问题,内存的VDD。VTT 。还有个238,3.3V都正常, 后来查检测卡发发现无系统管理总线供电,,
只想弄明白怎么回事

网友:
他本身的3.3V是谁控制的版主?

网友:
系统管理总线电压由3.3V直接上拉,管理 是由南桥管理,你说飞线好应该是中间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