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MBX-165 MS91 1.0 维修

楼主(2012-10-27):
拿到一SONY 型号为VGN-FZ15 PCG-381T 板号 MBX-165 MS91 1.0   无待机电流。拆机剩下裸板接可调电源发现确实为无待机电流,测量公共点无电压,测量DC输出无电压,确定为电源接口损坏。由于手头没这个接口直接接线试机。发现待机电流为0.03A 再此测量公共点电压,还是没有。搜了一下论坛。发现这款机器的待机电流为0.012A 看来待机电流不正常怀疑是保护了。打了一下公共点阻值,发现为0欧.看来确实是短路保护。直接用老办法加电烧。把可调电源调节为3.3V直接输入到公共点。电流表显示电流为2A 手摸各个元件,发现CPU旁边的19V 贴片电容发热。直接拆下测量确实已经短路,直接换了一个。接可调电源试机发现待机电流为0.01A 直接开机,电流在0.4A停止。用万用表测量了一下CPU电压为0.98基本正常 ,插拔内存无效。仔细观察了一下整个板子,发现此板的显卡被加焊过。其他没见异常。热风枪调节到250度直接对显卡加热,然后试机。发现电流上到了。0.7A,多次测试有时候电流能到达1.1A 但是不亮,初步怀疑是显卡或者,北桥有问题。冷机后。重新对显卡加热电流在0.7A-0.9A左右停止。再此冷机后,对北桥加热电流停止在0.5A左右。毛病有点棘手了。没思路了。那就先测量一下CPU的信号是否正常。准备装假负载测试。突然突发奇想先拿掉CPU看看什么情况。上电。开机。发现电流从零直接跳到1.2A左右然后马上关机,瞬间测量CPU电压不是很稳。随手装上假负载看看什么情况。重新测试。这次不关机了。而是从CPU电路发出吱吱声,然后电源指示等黄绿交替变化。CPU电压也不是很稳。但是唯一区别就是机器没掉电。仔细观察了一下发现CPU电源芯片为6262 怀疑芯片损坏,正当准备替换芯片时候突然发现了。在芯片旁边有个电容却掉了留下了一个印记,用放大镜仔细观察这个电容原先应该是存在的因为脚印还在呢。但是不认为焊下的,应该是掉了,用外用表直接打了一下通断。发现此电容为CPU 19V供电滤波电容。板子标注为PC214 ,随便找了一个25V 470uF电容装上,开机测试。电流升到0.9A而且没发出吱吱声了。测量CPU电压为1.49V 。直接拆下假负载上U .久违的开机画面出来了。
看一下图吧

短路的贴片电容没有标注,大概就是PC215 ,PC110,PC111,PC112 其中的一个

总结:1. 电源接口应该是人为损坏,不开机后使劲乱插弄坏了估计
        2.CPU贴片电容短路应该是由于PC214丢失引起的,应为PC241失去以后,所以的滤波任务都有4个贴片来承担了。当容量不够就会引起电容本省发热而导致击穿,按理说4个贴片都应该替换,但是偷懒一下随他了,由于CPU纹波太大导致CPU电路工作不正常
        3.当公共点短路时候,可以选择直接用烧鸡大发,但是要注意的是,要把可调电源电压调低,不能直接把19V电压输进去,我一般调成3。3V然后去烧。这里我估计很多兄弟都知道,但是我看到过还有一部分兄弟转不过脑筋一个个去查,一个个去拆,那要浪费多少时间,这里只是提一下
        4.还有为什么加热显卡电流会上来,原因很简单显卡更靠近CPU贴片的电容。加热显卡后,温度传到贴片电容后。致使CPU贴片电容容量微微上升,使CPU工作电压稍微变点正常了点

网友:
唉!楼主啊!烧机大法我们都知道呢!经常用呢!   不过,你所说的第四项  。加热显卡后,温度传到贴片电容后。致使CPU贴片电容容量微微上升,使CPU工作电压稍微变点正常了点。。。。。。。。。。。。。。。。。这个我有点不理解啊!

网友:
有这么一流的说法

网友:
楼主不用示波器  这故障用示波器测CPU电压  你都能秒它

网友:
楼主厉害!!!尤其是第4个边加热边开机,,这个比较强,以后多试试。。

网友:
拿到板子首先就是看板子有无烧坏什么的

网友:
唉,很无奈的告诉某些同学,某些地方修笔记本 示波器真没有,就算有的示波器也很烂了,顶多打下晶振,粗略的有个波就是好的。

网友:
楼主总结的很多啊,但是最关键的没总结。拿到板子第一件事就是观察,如果早点观察,补上电容也不会有你这些啰嗦的逻辑了。烧和观察谁不会啊,一般人都能修

网友:
我也遇到了一个。  但是没图纸,不好下手
楼主有图纸没啊。给上传下
谢谢

网友:
怎么说好呢。。一个这么简单的问题说了这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