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接了台索尼问题很奇怪

楼主(2012-10-27):
今天接了台索尼问题很奇怪,拆开机器裸板点,不出任何问题,装起来就开不起机,拆装了10多次还是不行。裸板是好的,装上就有问题。求解释啊

网友:
那就一个个外设排除掉啊

网友:
估计排线又插反了

网友:
估计是电路板装进去的时候弯了吧,导致内部铜模接触不好吧!

网友:
装机时装一样点一次啊,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一个键盘螺丝打上就不亮机,去掉就行,慢慢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