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6A保护隔离不过修复OK

楼主(2012-10-27):
同行送来一片联想E46A报故障为公共端没有电压(vin)拿板打了各地电感阻值都正常,插上适配器测量公共端没有电压查
VA19V VA1电压也正常PR145S是一个电流检测电阻通向8731充放电芯片27PIN/28PIN
27PIN/28PIN电压也有VA电压通向8731AE 22PIN DC IN为充放电芯片提供主供电电压也正常
2PIN AC IN 正常它是有VA分压出来得到的电压2.28V 21PIN LDO线性稳压有5.4V 26PIN VCC没有电压 此芯片VCC是有LDO5.4V并联提供的 但LDO电压有 VCC没有就此查看相关电路发现
PR121连接21PIN LDO有电压 26PIN VCC一段没有电压经测量33欧姆电阻开路成为无穷大经找料板补上了一个22欧姆的电阻后26PIN VCC电压出来了各公共端VIN出来了经上电此板修复OK 昭阳E46A 老款I3 DALL5AMB8D0 REV D

网友:
不错呀。。。。修笔记本比台式机来的快呀。。。。

网友:
技术看来是个6人,

网友:
很不错,思路清晰

网友:
思路很清楚,很好,值得学习。

网友:
这是捡钱,,,,这种故障就是芯片的条件不满足!,,

网友:
那不一定 只能说明LZ基础很好 思路很清晰

网友:
不错,修笔记本就要这样,出了故障重点查工作条件。

网友:
这种芯片缺VCC地问题算好修的了。 就和主板修供电一样修过一次之后也就轻车熟路的干活

网友:
下个图纸先

网友:
问题抓的真准,看来维修经验很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