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15不触发

楼主(2012-10-27):
我想问一下kbc_pwr_on是插上电,就有的吗?
kbc有3v电压,是不是ec坏了,南桥已经更换过。待机3v和5v都有。

其实触发电流很小0.02就掉电了,待机0.006,
按开关灯亮,电源接口的灯闪。电流0.008.

网友:
南桥有没有返回信号呢,具体还得看图纸

网友A:
我没看懂是触后就掉电了  还是不能触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没看懂是触后就掉电了  还是不能触发啊?

触发后就掉电

网友:
那就是 已经触发了 触发后还能触发就是 缺电压  如果不能触发 要拔掉电源 再能触发 那是有短路

网友A:
缺电压好修 短路麻烦一点

网友:
你说的,有可能是南桥边上的小件有短路的,前提是,你的南桥一定是做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缺电压好修 短路麻烦一点

应该是缺电压,能多次触发。

网友:
缺电压怎么测,电流太小了估计没有几个电压开启的,这个主板的上电时序是什么样的?

网友:
电压有保护,

网友:
主板是哪代工的。。。。

网友:
主要看看信号,RSMRST之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