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优派VA2016W,分享一下!

楼主(2012-10-27):
25号下午接修同行一优派显示器,型号为VA2016W,单VGA接口, 用的是友达屏,屏号为M201EW02。 此机来时重病缠身。 故障表现为:1开机闪屏,拆机,观察,用的是电源高压一体板,一修已经把能换的电容全换掉了。到我手里后,灯管接口附近的陶瓷电容一爆一发黄,高压板谁都会修,此处照片省去。料板里面找到同型号更换之,加电开机,继续闪屏。用灯管测试工具点灯管,发现有一根不亮,判断为保护性闪屏。灯管也换掉。加电开机,屏不闪了,白屏,蓝灯保持中,几秒后为橙色等黑屏,推断驱动板没坏,亮蓝灯是等待信号,亮橙灯为无信号待机。屏出问题了?先清理排线接口,加电,白屏!换排线,继续白屏!判断为屏电路故障,拆!屏电路板 接口部分特写。 F5有焊接过的痕迹,此为5V进来的保险。原件为白色,有点像贴片电容。万用表测量,开路,手头没这么小的保险,在料板中找了个0欧电阻代替,加电,青烟冉冉升起!看来不单单是保险烧了的小事,查后级吧!四处测量{:soso__8783192861704013004_1:}发现 C11.C12.C13.C15对地短路!我是从C12开始拆的,拆下C12单独测量,这个电容是正常,之后拆的C11,测量发现击穿了。再去测电路,不短路了,看来就是它,找个大小相同的焊上,C12焊回原位,焊工太差,不美观,莫笑!加电开机久违的无信号终于出现。装壳,接信号测试3个小时,正常!至此维修结束!啰啰嗦嗦一大堆,第一次发经验分享帖,说的不对的地方,欢迎飞砖!

网友:
修了很多,还没有见过这种情况

网友:
我遇到升压电路出问题,最后没搞好,郁闷死i

网友:
楼主液晶维修技术还是不错啦

网友:
维修 跟修笔记本电脑相似的,看来我们都应该多学习维修思路

网友:
算是二修机了,不过问题有点小复杂

网友:
楼主附图上去很直观哦。赞

网友:
我也碰到这样的,还发了屏供电芯片,换了还是冒烟,就是短路,拆了不短,不晓得是不是那几个电容的问题,最原故障(白屏)还给了客户

网友:
照片很清楚,楼主有心的经验之篇,学习消化中,呵呵

网友:
修这样的机子爽,弯路不用多走的

网友:
楼主辛苦,又是照片,又是文字的,学习了

网友:
屏电路也会出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