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41t-m LX3 plus 挡E0 怪修

楼主(2012-10-27):
今天接手到一个华硕p5G41T-M LX3 PLUS ,R3的内存,绝对没有过保,本想通过关系帮他代保,收他几十钱,结果他非赶明天要,说好条件(修过以后无论能不能正常,都不能保修时别怪我)。上机测试跑E0:

看来是内存部分问题了,775的主板,R3内存也是北桥管,先按桥,没反应。(这里给大家一个我认为很不错的技巧:我修了一个月主板发现,做主板先按桥,CPU座,因为这个最简单,不用表,不用烙铁,什么都不要,只要身体有重量就行了,如果按跑码了,就不用查了,按了不跑码,也只是浪费你几秒钟的时间,学校教我们大家查了供电,时钟,复位,花了大堆时间,结果回头还是按桥,唉~~~~) 接着查供电了,主供电:1.5V正常,负载:0.75正常,总线:238针 3.3V    118针  1.6V (问题出在这)。
跑线,华硕真是很无言,什么标号都没有,还好这个线比较简单,只跑到三个地方:

内存边上这两个是有朋友说是双二极管A7V(开始还以为是三极管),1脚接地,2脚为1.6V ,3脚为3.3V,主板型号边上,为三极管,B极为12V,C极为1.6V, E极1.6V(B极12V,CE导通正常的),再到主板型号边上的一个272排阻上。现在问题是不知道哪里拉低了电压,只能步步的断来的测试。
1、断开内存边上的A7V,测焊盘无变化,问题不在这里。
2、断来主板型号边上的三极管,再测焊盘,还是不变。
3、最后测272排阻,发现连接到三极管C极的脚为1.6V,但另一边为3.3V,问题确定了。(如果这个主板有图的话,我们就不用一步步断来试,走这么多弯路,直接按图标供电来源追,真是没图没真相啊)。在板测272,阻值2680,正常,拆下来测,2680也正常,再装回去补焊,用放大镜看清楚没虚焊再试,1.6V,这回有鬼了。不管了,换了再说,(华硕还有一条不好,他的元件个子比其它主板都小一号,这东西实在不好找),翻山倒海找到一个换上去,测试,一边3.3V,一边3.05V,看来正常了,
       装上三极管,上电测,B极12V,C极3.05V, E极3.05V 应该可以了,装上内存边上的双二极管A7V  D极为3.05V 。上内存,加电,

OK,跑码,正常启动了。

总结:这个电阻测量是正常的,但为什么会拉低了电压,我有点想不明白,但我还要感谢学校,特别是徐老大,我没上基础课,这些都是徐老大教的,我去学校前电路基础是0,现在我能理解这个串联电阻是不可以改变两边电压才对,所以我才大胆找电阻换上去测试,要按以前的水平,绝对修不了的。内存边上那个超小一号的三脚元件,第一眼看以为是3极管,排除3极管后以为是场管,后来网上的朋友点评说是双二极管,这东西没图真不好判断啊。还好没坏,要是坏了,我估计又是往死里修了。

网友(点评):
A7T 是双二极管BAV99

网友A:
这电阻算不算软击穿?在线与不在线测量都正常

网友:
就是貌似软击穿

网友:
这怎么能叫软击穿呢,电阻本来就=击穿的,这应该是电阻的热稳定性不良导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电阻算不算软击穿?在线与不在线测量都正常

请问什么叫软击穿??关于图中的A7T 是打错,是A7V才对,这个管我也不知道具体是什么,只是听课时说,除了COMS供电那,主板中这种三脚一般不是三极管就是场管,他肯定是不是三极管,那就就最可能是场管,我猜的

网友:
电阻软击穿??没明白,我的理解应该是阻值变大了吧 !!而且,这个变大应该是上电之后变大,下电后正常的。。。诡异

网友(点评):
应该是,半击穿。

网友:
分析的很到位,图文并茂

网友:
系统总线电压。。。??272是上拉电阻??

网友:
华硕嘀,就是爱坏电阻

网友:
串联的排阻引起电压差只能是阻抗增大也就是阻值变大,四颗电阻一样阻值!我估计可能零件太小表笔碰到邻脚了误判没变质。

网友B:
我在板测,与拆下测,二次了,如果真和你说那样,我的标题就不叫“怪修”了,我不碰上这种神奇没办法解释的事,我是不发贴的。每修好一片都发一次太累了。

网友:
可能是测试的时候碰到旁边的电阻 才测得阻值正常

网友:
学习,楼主写这么多也真不容易

网友:
点位图上这个是双极管,P5G41T修过好几片,不过好象不是LV3的,忘了,修的都是排阻坏,要么就是你测的时候表笔碰到另一脚,要么是热稳定性能不良,不过电阻很少有这种象现,三极管比较多,华硕的信号无电压,电压不正常,首先搞排阻,修华硕的常识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放假

网友(2015-09-16):
华硕的板是很奇怪的。

网友:
电阻本体与两端的金属帽接触不良造成的

网友(2015-11-06):
金属帽接触不良造成的

网友:
感谢楼主提供思路和方法 多发帖

网友:
楼主技术给力 收藏看看

网友:
好牛啊      最怕就是华硕啊 v

网友:
这个电阻不是竖着没事,是横着量的,哈哈自己试试,同边之间的4个一个一个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在板测,与拆下测,二次了,如果真和你说那样,我的标题就不叫“怪修”了,我不碰上这种神奇没办法解释 ...

楼主你是对的,我修液晶也遇到过,测量正常,但换了一个上去就是好了的,属于比较难修的,

网友(2015-12-08):
我有一个一模一样的,但是换了还是没好呢,电压没有起来,一端是3.3V,另外一端1.8V,管子和272都换了,还是一样,不接上管子的话一段有3.3V

网友:
上述信号应为内存到南桥的系统管理总线呢,电阻为上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