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410 主板裸奔 省电文件服务器

楼主(2012-10-27):
买了块工包的DELL D410主板,上1T的台式机硬盘,做BT下载机及文件服务器

箭头处是改的地方,DELL主板的电源口和普通的不一样,装了个5.5mm的通用插座,19V3.42A山寨电源适配器伺候

开机键是自己加的,也不知道是不是这地方,乱触发找到的,反正可以用
键盘鼠标就用USB无线的了

主板原带3个USB口,有一个像USB一样的接口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下面自己再加了个USB口

硬盘用台式机的比较难搞,D410是用的PATA硬盘,但接口不是标准的,需要个适配器,比较难找,找到了也只能用PATA的笔记本硬盘,结果又用PATA转SATA的接口转换卡桥接了一下
硬盘是台式机,是还要路12V供电的,笔记本主板上提供不了,用MC34063的降压板把主板上的19V转到12V供给硬盘,问题是19V是关机也有的,所以关机时硬盘还是通电的,虽然硬盘不转,但也有1-2W左右的功耗。

由于用的不是原装电源,主板不识别,开机CPU降频到800M工作,不能全频,需要安装RMcolck才能使CPU正常工作,这板是PM730,装台式机硬盘开机后也一般只有20-22W的功耗,不动17W,全负荷32W,关机4W。

网友(2015-09-02):
好牛的帖子啊。

网友(2012-10-28):
  不错,不过感觉有点多余

网友:
RDP连接成功,这下显示器也可以不用了

网友:
楼主太厉害了,想楼主的能力靠近

网友:
不知道这样折腾的意义在哪里?

网友:
楼主做网站的?

网友:
真是有才,什么时候才能达到你这样的水平哦

网友:
艺高人胆大,电脑这行只有你想不到没有其作不到的!

网友:
呵呵!楼主真是个牛人啊!不过这样做的意义是啥呢!

网友:
亮点有俩处啊。 一处是改硬盘供电,另一处是手机做显示器、 觉得的有思想

网友:
楼主太厉害了、、功夫到了一定地步。19V转12

网友A:
19转12怎么搞的啊。。。手机怎么做的显示。 楼主给指点下啊

网友:
楼主大才,能这么改想来对维修的造诣有一定深度了~

网友:
"有一个像USB一样的接口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其实那个口是dell专用的光驱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19转12怎么搞的啊。。。手机怎么做的显示。 楼主给指点下啊

19V转12V,拿个车充改下电阻就行了。用手机作显示我也想不明白。

网友:
楼主工程搞的不小

网友:
好有才呀   把中国的山寨发挥到淋漓尽致

网友(2015-09-01):
竟然看到了好久远的牛帖

网友:
楼主功力很强大

网友:
不得不膜拜!!!!神了,手机也可以当显示器

网友:
不错,有图有真相

网友:
LZ厉害,就是不详细,看不懂

网友:
机器有点老,我们这边没有这个型号了

网友:
啥情况 呀,这么老的贴子都挖出来了

网友:
不错,有图有真相!

网友(2015-10-28):
楼主的实力还是很强劲的呢

网友:
思路清晰 不错

网友:
rdp  链接 好像就是远程mstsc链接哈

网友:
楼主让我们大开眼界啊!!!

网友:
这样折腾还不如搞个烂笔记本一套来

网友:
这配置    做好了      也没有什么意义

网友:
好厉害的楼主  像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