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A42J 老蓝屏!!

楼主(2012-10-27):
华硕 A42J 双显,,I5 的CPU ,,时不时蓝屏,重装了五六个版本的 WIN7 了,驱动用官方的,用驱动精灵都试过,换过硬盘,内存,还是一样,,小型号 K42JV ,,正常使用,,可能五六小时蓝屏,,看电影可能半小时就蓝屏,,用360 测了,温度不是特别高,,清过风扇,,还是一个样,,有谁遇到过,指点一下了???
win7

网友:
补充一下,,下载了官方最新的BIOS 更新了,,又重装了系统,, 用电池看电影,,一个半小都没蓝屏,,接外接电源,,平均一二十分钟就蓝屏,蓝屏后并关机或重启了,本业欣喜若狂,以为抓到病根了,,换了个电源,还是一样,,,求解了!!!!!!

网友:
这种华硕机器问题很多的,确实很伤脑筋

网友:
难道就没有哪位大侠遇过的

网友:
用电池是节能模式,用电源应该是最佳性能模式,,,只能想到这个了

网友:
感觉温度高就会出问题的样子,应该是硬件问题,不排除显卡虚焊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