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 HP600外接有显内屏不显

楼主(2012-10-27):
接手的时候此机开机白屏,风枪加热后显卡后,可以显示了,上BGA加焊后居然不亮了,背光也没了,按键盘切换会出来背光但是没有图像,外接显示正常,怀疑显卡不良导至的,换了显卡后,能亮了,装起来在测又不亮了,屏部分已经测试过,是好的!今天又下午修了一下午,没亮过,外接都正常有显示了~测LVDS接口的I2C信号如图:
EDIDDATK

EDIDCLK

参考 心在飞翔  的帖子,这波应该不是正常抓取屏的波形,接屏与不接屏的波都是这样的。显卡的条件基本都查了,下图的8脚 芯片也换过了。还是一样的波形,不知道怎么修了!!

板号是TW7

网友:
测测屏线呢?

网友:
显卡换的是新的吗?有点感觉不是显卡的问题呀

网友:
外接没问题的话,可以肯定显卡应该是没有问题的,问题的关键应该是在显卡出来之后的信号传输部分

网友:
打下屏接口信号的阻值与电压吧。。。这波形显卡正常的,查屏部分。。。下午修台机器也是这故障,,接口的问题。

网友:
嗯。好的,谢谢我明天试试,这个波开怎么看出他是正常的?I2C时钟不是只有9个高电平吗?

网友:
楼主最好是换跟屏线试试,好多情况都是屏线的问题导致内屏不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