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NANTIAN 打印机

楼主(2012-10-27):
本人从事南天打印机维修10年,有需要主板,电源,以及相关配件的可以顶贴和我联系,欢迎大家顶贴,每过一百楼就放一下厂家资料让大家学习。今天先预报一下相关内容:按键组合功能详解:1:如何设置薄纸参数;2如何打印自检参数;3如何更改配置参数;4::打印机常见故障及处理方式,5:主板的故障及其处理,6电源的故障及其处理,7;如何在windows下正确的安装驱动和配置打印机参数(串口,并口),并可以回复常见相关问题

网友:
先请教楼主一个问题,南天面包 使用5530驱动在WIN7 系统下怎么搞,怎么才能正常工作?不要让我改成仿真EPSON 或者别的好利获得或者IBM的。

网友A:
关于南天打印机的驱动安装,首先您的知道本机的配置参数,和如何更改配置参数,要用oki5530sc的驱动,有如下要求:1:保证打印机的仿真方式是南天OKI如果不是请改配置参数;2接口最好是并口,这样打印速度会快,3、驱动要用四通OKI5530SC(直接上网上搜索WIN7下的四通OKI5530SC驱动安装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于南天打印机的驱动安装,首先您的知道本机的配置参数,和如何更改配置参数,要用oki5530sc的驱动,有如 ...

不要想象,动手试过了你就知道你的回答是不行的。WIN7目前我没找到适合OKI的驱动,试了几个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