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桥问题

楼主(2012-10-27):
检测南桥,测量周围的电容是什么意思,如果南桥坏了测量电容又会有怎样的表现呢?????谢谢    我刚学习不久,,,,谢谢大家

网友:
主要是测量南桥的各组供电有无短路

网友:
测得电容短路,南桥就有可能短路。

网友:
同意楼上说的,电容短路南桥可能短路

网友:
周围的小电容,主要是和供电和信号连在一起的, 你懂的

网友:
USB也能测量到

网友:
测电容,可以发现有无短路,还可以量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