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80CR 求解不触发

楼主(2012-10-27):
     今天早上接一台机子,华硕F80CR的机子,一看华硕的就头疼,插上电按开关没反应,跟客户说主板坏啦,具体情况要拆机检查,拆开后,发现三五伏没有,TPS51020、供电有,9-10脚控制没有,要找图了,,网上找半天都说没图,找了个相似的F80S的图简单的跑了一下线路,IO 也换过,这TPS51020 芯片9-10能否飞线?,飞线后三五伏出来啦。但按开机键还是没反应,下步咋整,南桥?跪求图纸和点位,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
网上找不到就去淘宝买个吧

网友:
楼主 ,我也有同样一块主板,是EC不发VSUS_ON,所以没有三五伏的开启信号呀,待机的时候就应该有的

网友:
EC不发VSUS_ON三五伏的开启信号,所以没有呀,待机的时候就应该有的
你飞线去开启,但是EC没有工作呀,我量过VSUS_ON为低电平,不管触发不触发,正常待机里应为高电平的,EC的供电 LID#  ACIN#  都是正常的,没有波波,没有编程器,现在没办法了

网友:
我有点位要不?

网友:
点位我有。。。。。谢谢你。。准备弄S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