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难产的AHCI

楼主(2012-10-27):
在BIOS里面把硬盘调成AHCI模式用U盘启动到滚动条那里就蓝屏,装完系统,恢复完时候也是蓝屏,有没有什么办法调好后不蓝屏,本是N4050的,应该就是缺硬盘驱动器吧

网友:
先关闭ACHI 完了,再装个驱动改回来就行了

网友:
不要调成AHCI,调成IDE模式试试

网友:
一般认为是系统本身的问题,如果实在搞不定的话,可以换系统了

网友:
进WIN7PE 也蓝屏啊,

网友:
进PE也蓝屏可以考虑加焊一下南桥

网友:
去掉光驱或者拔掉一些外设看看啊

网友:
不能调那个模式,我的DELL'调那个直接就蓝屏

网友:
遇到一台进PE就蓝屏,刷BIOS搞定

网友:
BIOS先改成IDE模式。然后装系统。等系统第一次进入后先安装ACHI驱动。再重启改BIOS。

网友:
DELL的改硬盘模式不是要先下面还有个要打开才能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