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2016sw怎么个拆法,我已经翘坏一角了,求拆过的指点

楼主(2012-10-27):
送来一台aoc 2016sw是卡扣式的.拆了基座后就拆不下去 了,我已经翘坏一角了.求拆过的大爷们指点一下.

网友:
这位大神,我觉得应该上点图,这样比较直观一点

网友:
问你师傅啊,你店里你是老大啊,我一般用螺丝刀子撬个头然后用卡刷,

网友:
我就头疼拆显示器

网友:
AOC2016很好拆啊。 拆对方向就很快,建议多研究机器的卡扣

网友:
显示器一般都是卡扣式的,先拆开一边,然后用一字起或者什么扁平的东西顺着那一边慢慢敲

网友:
我也拆坏过显示器,不过是拆自己的,这个东西看似拆不下去了,其实都是有卡扣的,不要想别的,一定是卡扣,我上次拆的时候,玻璃都拆碎了,就是想知道到底是这么一回事,现在知道了,全是卡扣

网友:
现在大部分显示器,我用手就可以拆出来,很少用到螺丝刀的,

网友:
螺丝下完,手工拆,质量不好的机壳就是刀片伺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