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主板ISL6612芯片问题

楼主(2012-10-27):
ISL6612芯片三脚PWM,是高电平有效还是低电平有效,
945主板ISL6612和两个场效应管组成的南桥VCC和vtt  测量上管G是0.3V   D  3.3V  , S 0.3V
那位高人指点一下,ISL6612芯片三脚PWM,是高电平有效吗。现在我测量三脚是2.24v

网友:
还是说吧~!高有效

网友:
还用说吗,直接换掉

网友:
芯片已经换了,测量出电压和以前一样,也用外置电源接南桥,也不短路,南桥微微热。电压正常。
就是不知道PWM电压2.34是否正常

网友:
这是从芯片吧,正常的,换下上下管,查下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