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16S不上电

楼主(2012-10-27):
      板号:P09C1D
      开机不上电,触发灯亮一下就灭,电流不懂还是0.02.估计是有短路。
     拆开测量,3V,5V都有,测量+V5S有短路

找来头子,正极接+V5S,负极接地,把电压调到5V电流条到1A,用手摸,

摸到U52和它周边的电容发烫,用万用表测U52周边的电容,把短路的全部拆掉,一个一个的测量,找到短路的换了,就好了。

由于板子上没有标,我也没细量到底是哪一个,应该就是这几个电容中的一个。

   维修过程中我做了一件蠢事,就是在维修过程中,修好短路之后,上电测试,触发“短路”,然后掉电,去掉CPU就不掉了,有是换CPU,有是换CPU供电芯片。还是不行,最好问题是我测短路时把电流给调了,调到了1A

网友:
呵呵,总结中提高

网友:
短路的板子烧鸡最好试了

网友:
呵呵,楼主后来那个失误,我也经常遇到。。

网友:
现在还掉电不?你换的电容可能不标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掉电时因为可调电源的电流调小了,帖子看完

晕,看完了,很难理解你的解决方案

网友B:
呵呵,限流了吧,不过限流掉电的话电流表的灯会闪一下吧

网友C:
楼主在量完3V  5V的时候,就一下子想到量+5VS的电压的吗?还是......?    感谢分享一下思路

网友:
掉电是可调电源限流了,,保护断电了。。呵呵,,我也经常遇到。。现在遇到可调电源保护的,首先去转下条电流的旋钮。。成本能习惯了。

网友D:
限流是看的出来的,虽然灯会亮,但是电流最多只能到1A

网友:
烧机大法就是好啊!只要有短路马上现行啦!

网友:
所谓“查了下短路后换了就好了”能具体点儿吗?

网友:
lz的思路值得借鉴

网友:
很多短路都可以用法的

网友:
值得学习,烧鸡大法却是好用啊,

网友E:
同感,烧鸡完直接就吃鸡了,忘了关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限流了吧,不过限流掉电的话电流表的灯会闪一下吧

恩,就和短路时的状况差不多,就闪一下然后就掉电了,开始以为cpu供电芯片没焊好,在哪里搞了半天,最后才想起来,电流限流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楼主在量完3V  5V的时候,就一下子想到量+5VS的电压的吗?还是......?    感谢分享一下思路

想到的后继短路了,一个个的量就知道了,供电出来后都会经过一个管子的,如果有进的电压,没有出的电压,你就可以量一下,出的那一段的对地阻值,有没有短路。

就比方4416S这一台吧,它的+5VA经过Q38出来后变成了+V5S.你可以量一下Q38的1,2,5,6脚 的+V5A电压有没有,如果没有就去查3V,5V。有,那么再测Q38的4脚有没有+V5S,有就说明5V后继没有短路,是正常的。如果没有就要测Q38的4脚对地阻值,如果对地短路,那么就测5V供电哪里短路了,方法很多,我就不介绍了。如果不短,那么就测这个管子的导通条件,如果导通条件满足了还是没有,那么就应该是管子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限流是看的出来的,虽然灯会亮,但是电流最多只能到1A

短路灯也会亮啊,怎么区分呢

网友A:
U52周边的电容,用万用表一个一个的测,看有多少短路的,但有些电容是好的,但由于电路的影响所有我们测量的时候也出现了短路,所以把测量出短路的电容都拆下来测量,找出坏的电容,然后更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同感,烧鸡完直接就吃鸡了,忘了关火

恩,并且引来了火灾“白白换了个cpu供电芯片”还瞎耽误工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掉电时因为可调电源的电流调小了,帖子看完

这个怎么还不明白?短路 烧鸡 忘了回调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到的后继短路了,一个个的量就知道了,供电出来后都会经过一个管子的,如果有进的电压,没有出的电压, ...

感谢的楼主的分享  有了点思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U52周边的电容,用万用表一个一个的测,看有多少短路的,但有些电容是好的,但由于电路的影响所有我们测量 ...

感谢回答,正在学习烧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