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TEC AA22600 425W 服务器电源不能启动故障修复(问题解决)

楼主(2012-10-27):
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Tc3Mjc4fGNmZjg2ZGE5NWMxYjkyMjU4ZWZjMGZhMWRiYzA4NGVhfDE3NDIyMTUxMjQ%3D&request=yes&_f=.jpgattach://577278.jpg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1162
接着上面的连接继续完成修复过程.本来修好几年了只是很忙没时间至到今天才来发贴
原来ASTEC AA22600 425W 服务器电源烧保险故障.呵呵.本人是新手.犯了一个很低级的错误.把电源整流出来的正负电源线接在电源主板接反了造成接上电源就烧保险的现象(整流出来的线是另外引的两根长线所以造成接反了)下面是检修的过程
故障现象:接上电源不能启动.风扇也不转
检修:测量紫线无5V电压.测C4    70U/450V 主板上滤波电容两端有325电压.查DFC电路各元件.查得R141贴片电阻标称为102阻值应为1K.测得只有51欧.焊下测量也是一样.换上好的102贴片.故障还是一样.线线还是无5V电压,测AS3842电源芯片.7脚输入有13--10V的跳变电压波动.8脚只有3.2V--2V波动电压输出.焊下AS3842.用一种方法检测. 5脚接地. 7脚输入17.5V电压.8脚有5V电压输出.证明AS3842是好的(说明我认为这样不可以.通过实地维修这样不行).因先前没有这种集成电路一直没查出问题来.最后经换掉AS3842 8脚贴片 测其PWM 稳压电路板上的紫线有5.08V电压.PS绿线有2.88V电压.再短接线线到地.电源启动.风扇转动.测其各电路电压输出正常.但是还有一个问题. 修好的电源对有些主板启动正常.有些主板启动不了.是因为没有PG电源输出(这里不知是这种服务器电源是不是没有PG信号电压输出).经细查是受AS3843控制.查有关各元件均未发现任何问题.换了几块新的AS3843还是一样.最后换上UC3843  8脚贴片电源芯片空载启动电源 PG 有1.9V输出.播在主板上有4.88V的PG电压输出.接在各种主板上都能正常工作.至此这台电源故障切度排除 下面发一些电源图片

网友:
ASTCP4型号 AA22600 功率425W 服务器电源各电路开路阻.在路阻.待机.开机电压数据
阻值用MF-47T指针万用表测. 电压用胜利VC97数字万用表测  电阻单位: KΩ   电压: V
二极管.双向二极管.稳压二极管参数
序   号        型   号        代换型号        外型图        待机电压        开机电压        正极在路电阻        负极在路电阻
D1        MUR460        BYV26EV                410V        410V        3KΩ        3.4KΩ
D2        HFA15TB60                        410V        410V        3KΩ        3.4KΩ
D3        V4148        N4148                -80mv        1.09V        7.5KΩ        7.7KΩ
D5        MUR460        BYV26EV                410V        410V        7.5KΩ        3.4KΩ
D6        BYV26EV        MUR460                460V        460V        4.4KΩ        7.5KΩ
D7        BYV26EV        MUR460                10.92V        0        0        2.8KΩ
D9        BAV21V                        11.53V        10.73V        0        2.6KΩ
D11        8TQ100                        8.65V        5.34V        0        800Ω
D13        1N4001                        8.82V        5.25V        100Ω        800Ω
D16        V4148        N4148                3.20V        220V        3KΩ        3KΩ
D23        STPS20                        8.38V        5.12V        0        100Ω
D24        MBR4045MT        STPS4045CW                8.40V        5.12V        0        100Ω
D26        STPS20H                        8.47V        5.51V        0        100Ω
D27        40CPQ100                        8.47V        5.51V        0        100Ω
D29        1N5822                        8.65V        5.20V        12Ω        100Ω
D31        MBR4045MT        STPS4045CW                8.55V        5.10V        0        12.1 Ω
D306        BAT42                        4.76V        11.32V        5.1KΩ        4.1KΩ
D320        1N4002                        37.4mv        -11.79V        ∞        2.2KΩ
D324        IR0016                        0.44V        4.66V        50Ω        1.2KΩ
Z8        1N4744A                        6.38V        230V        3KΩ        9.5KΩ
Z8A        16                        6.38V        230V        3KΩ        9.5KΩ
Z10        I 18                        8.53V        4.75V        ∞        12Ω
Z10A        I 18                        8.53V        4.98V        ∞        5.5KΩ
Z302        5V1                        5.05V        5.05V        600Ω        600Ω
Z304        5V6                        3.5V        -4.3V        ∞        11KΩ
Z306        BAT42                        4.76V        11.32V        5.1KΩ        4.1KΩ
Z307        12V                        0        3.04V        0        1KΩ

网友:
贴片二极管.贴片稳压二极管.双二极管参数
序  号        型  号        代换型号        外 型 图        待机电压        开机电压        在路阻+        在路阻-
D101        A6t                         4.96V        4.97V        4.2 KΩ        2.8 KΩ
D102        A6t                         5.15V        8.18V        4.7 KΩ        11 KΩ
D104        A6t                         13.20V        12.30V        4.8 KΩ        4.4 KΩ
序  号        型  号        代换型号        外 型 图        待机电压        开机电压        在路阻+        在路阻-
D105        L4W        L4P                 220.4mv        211.4mv        46 KΩ        3.8 KΩ
D107        A6t                         223.6mv        211.4mv        ∞
        3.8 KΩ
D110        A6t                         242.3mv        244mv        4.9 KΩ        800Ω
D301        A6t                                         7.5 KΩ        4.8 KΩ
D302        A6t                                         4.8 KΩ        5.8 KΩ
D303        A6W        A6I                 0        11.8mv        600Ω        4.2 KΩ
D304        L4W        L4P                                 5.4 KΩ        2.6 KΩ
D305        L4W        L4P                                 5.4 KΩ        2.8 KΩ
D307        A6t                                         2.4 KΩ        5.8 KΩ
D308        A6t                         6.94V        3.06V        4.0 KΩ        4.2 KΩ
D309        A6t                                         1.8 KΩ        2.8 KΩ
D310        A6                                         600Ω        2.8 KΩ
D311        WW1        PW1                                 5.2 KΩ        2.8 KΩ
D312        A6W        A6I                 4.92V        3.17V        10 KΩ        4 KΩ
D313        WW1        PW1                                 5.0 KΩ        2.8 KΩ
序  号        型  号        代换型号        外 型 图        待机电压        开机电压        在路阻+        在路阻-
D315        LP4                         0        3.26V        0        1.0 KΩ
D316        L4P        L4W                 0        4.8V        100Ω        1.0 KΩ
D325        L4P        L4W                 3.78V        4.12V        1.6 KΩ        2.8 KΩ
D326        A6W        A6I                 4.85V        4.60V        24 KΩ        5.1 KΩ
D327        A6W        A6I                 5.05V        5.04V        5.5 KΩ        9.0 KΩ
D328        A6W        A6I                 4.67V        4.67V        2.0 KΩ        6.0 KΩ
D4        A6                         5.00V        5.10V        800Ω        1.0 KΩ
D10        PW1        WV3                 4.66V        4.38V        1.0 KΩ        0
D28        JRt                         4.93V        4.85V        800Ω        1.0 KΩ
D32        PW1        WV3                 4.52V        4.40V        1.0 KΩ        18 KΩ
Z 1        WB6        Z17                 4.87V        4.50V        100Ω        800Ω
Z 2        Z12        A065                 4.76V        4.40V        1.0 KΩ        50Ω

网友:
发Microsoft Word  文档没发不好

把Word压缩成rar再传上来就好了。

网友:
很好,电器元件的型号和参数都标记的很清楚,这给后面在修这类电源的朋友提供了好的资料。

网友:
UC3843B  会导致无PG??

网友:
AS3843会导致无PG电压

网友:
这个3842是辅助电源的控制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