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充电电路不理解!!!

楼主(2012-10-27):
本人刚刚接触笔记本维修,对于笔记本充电电路,也就是笔记本保护隔离电路,不太理解,大家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呀!!!!

网友:
论坛很多了  比如仁宝的点火回路 很经典的 懂了这个 普通的 简单多了

网友:
建议你去看田老师的【21天学通笔记本电脑维修】这本书,我就是看上面的保护隔离电路学通的,很简单很好理解的,希望你能学会

网友A:
论坛上搜一下,挺多的,以前我也是什么都不懂,经常在论坛上下点资料看,能学到很多东西

网友B:
充放电在笔记本电路中的确算是复杂些的了!

网友C:
这块电路,要掌握mos和三极管导通还有电阻分压这块的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块电路,要掌握mos和三极管导通还有电阻分压这块的运用!

嗯,慢慢自己先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充放电在笔记本电路中的确算是复杂些的了!

是啊,修的比较少也不怎么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论坛上搜一下,挺多的,以前我也是什么都不懂,经常在论坛上下点资料看,能学到很多东西

嗯,我会多看的,以后不懂得在提问了,谢谢你们!!!

网友:
从简单 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