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想知道,外接显示正常,屏不亮或是暗屏花瓶到底和显卡有关系没有

楼主(2012-10-27):
(无正文)

网友:
百度下VGA和LVCD就知道了

网友:
肯定有关系了。你说的这种大多数都是显卡挂了。

网友:
内屏不显示,可能性有几种, 缺电,条件不满足,显卡,ec 。 至于花屏,80%都是显卡或显存,某些板子设计不够严谨的,会有cpu 滤波 或者 内存有问题、北桥对内存的控制器不良也会画屏,但那种大部分都是外接内置都花

网友:
怎么说啊,可能的原因太多了,显卡、屏、屏线、高压板、主板、北桥(集成)哪个有问题都有可能你说的情况...

网友:
明显显卡问题,前几天修了一个,接外屏好的,内屏不显,加焊后正常,建议换改良版的蕊片较稳定。

网友A:
外接显示正常,怎么会显卡有问题?屏不亮是屏的问题,如果是花屏和暗屏,那显卡才会有问题。

网友:
我也是来学习的 学习了,

网友B:
有没有常识的,楼主说的明显是笔记本,外接和屏显不是一条线路,像楼主说的情况90%以上都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C:
外接显示器正常,难道显卡还有问题。难道你家本本有两个显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常识的,楼主说的明显是笔记本,外接和屏显不是一条线路,像楼主说的情况90%以上都是显卡的问题!

你看清楚了再回复,我说了花屏和暗屏90%是显卡的问题,外接显示正常显卡没问题我说绝对这句话了吗?只是怀疑而已,你别抠字眼大题小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外接显示器正常,难道显卡还有问题。难道你家本本有两个显卡啊?

谁说外接显示正常 ,显卡就一定没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外接显示正常,怎么会显卡有问题?屏不亮是屏的问题,如果是花屏和暗屏,那显卡才会有问题。

多理解 VGA 和 LVDS  就明白,外接和内屏是不同的。

网友:
更显卡有很大关系。

网友:
和显卡有关系,但并不一定是显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多理解 VGA 和 LVDS  就明白,外接和内屏是不同的。

这方面学的还不够多,不然维修思路会走弯的。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