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进水机 掉电

楼主(2012-10-28):
看图[

问题都写在图片上了.  请大家帮帮忙给点意见
  网卡芯片 和高清芯片都拆过.但没用.8223换过也没用

网友:
楼主按不开机维修,先查时序,测3v 5v。然后再看开机后个供电是否正常,开机掉电一般都是有电压没出来,根据进水位置仔细看看内存和CPU的供电。。

网友:
进水机基本都是烘干,处理腐蚀掉的元器件。再维修。按时序修吧。。

网友:
这种一般都是缺电压

网友:
我也觉得是时序修的好,没什么大不了的

网友:
看有没有烂掉的小电阻,之类的小元件,或类似
断线

网友:
进水掉电神马的。 要么洗洗好了 要么搞死你了、、

网友:
掉电要么就是温度过高保护,要么就是缺电压引起的比较多。

网友:
嗯!楼主先用烤箱将主板烤一段时间吧!让水分得以蒸发掉;再把进水的部分用助焊剂加焊一下,因为进水后很容易腐蚀掉一些原件,再测各大电感对地阻值

永恒的萧俊 -2 严禁灌水

网友:
电压应该是都出来了 可能是滤波电容 引起!!  比较麻烦!

网友:
前段时间也遇到过一个这样的进水机器,烘干处理一下,换了个系统供电芯片好了,过没有一个月又来了,也是掉电,搞了几天没有好,最后客户拿走了换板也没换,郁闷

网友:
1-6楼的建议说到点上了,这种情况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进水机最喜欢断线,仔细检查每个发黑的原件和线路你会有所发现

网友:
今天又搞一天..不掉电了.但电流挡在1.20左右.....接下去想刷BIOS ...刷前想听听各位有没有别的意见 ....(CPU.桥.显卡供电都正常了)

网友:
这板子是4750G,还是4741G,是纬创代工的,纬创代工的板子,没插CMOS电池都会自动上电

这个知道....现在自动上电不会了..就是 挡1.20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