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L19 16W有间隔暗白线

楼主(2012-10-28):
acer AL19 16W有暗白线,是怎么回事?屏电路还是屏的问题?不是电源板驱动板的问题,屏插在其它板上故障一样。
ACER

网友:
怎么上传图片不显示。

网友:
这个ACER的屏用久了就有这个问题,是屏的问题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home. ... bum&picid=47529

网友:
图片看到了 是有规则的线..应该是屏有问题了.

网友:
你有套板看看嘛?

网友:
用好的电源板驱动板代换,故障还是有规则的几条白暗竖线,能不能修好,请高人指点。另外请教怎样上传或者补充图片,请教教我。

网友:
请大家讨论一下,到底是什么问题,能不能修,客户等着呢。

网友:
先清理屏线 代换驱动板 不行就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
会不会是屏电路问题?能不能修好?请指点。

网友:
可能是屏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