掉件的贴片电容该用多大的电容补上?请教各位师傅

楼主(2012-10-28):
有两台主机,是从外省经快递发回来的,一台机箱外壳破碎,再加上显卡也被挤坏了(估计是客户在机箱里面也塞了些硬的东西进去了),一台是主板在电源管理芯片处被刮掉了几个贴片电容,主杰微的P43主板,现在主板开机是全板无复位,查是没有CPU供电,检查得出是电源管理芯片(ISL6312)处掉了四个贴片电容和断了一根线,是连接到IC的FB脚,把线补好了后(电容没有补上)可以开机也有显示了,但显示了二十秒钟左右就自动重启然后不显示,不出CPU供电,把电源拔掉等会再插上开机又是有显示然后又自动重启不显示。想想还是把电容补上吧,测量掉件的1和2处电容下面脚都是接地的,其它3和4两端均不接地,可能是不是耦合电容吧,然后在废板上面拆了几个装上去,开机是不跑码,不出CPU供电,现在是不知道该装什么样的贴片电容上去,请教各位师傅应该装什么样的电容上去,是一样的电容还是??

点击图片可查看清楚的大图,麻烦大家帮忙看一下。

网友: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怎么样才能知道电容的容量。找图纸吗

网友: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网友:
没有图纸,找了一块相同使用ISL6312IC的主板对照,有点不太一样。

网友:
这个还真要图纸 或者那

网友:
要我来的话是上假负载,先找相同的来接,4处我看像是电阻来的,个人主观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
刚才找了下图纸,用到ISL6312芯片给CPU供电的,但是没有找到你那板子的,你可以参考下

网友:
没图纸只能靠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