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MS-7437

楼主(2012-10-28):
接个清华同方一体机,主板是V星MS-7437,报警一长六短,集成显卡做了北桥还是原故障,怀疑BIOS,谁有发一个,板号是MS-7437 VER1.0

网友:
NO,一般是接口电路问题,查所有接口吧,打下阻值就知道了

网友:
有些时候接口没供电也会这样,

网友:
我的也这样 刷了BIOS一样 报警一长六短   朋友你的修好了吗

网友:
好的,原机读出来的

MS-7437 VER 1.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