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002 维修

楼主(2012-10-28):
昨天接一个3月前修的,14002的笔记本独显修的显卡,来了之后看是屏暗有显示,以为是显卡以为630什么症状都有,迅速拆机焊显卡,不行你妹啊,充值珠还是不行,顿时怒了量屏线供电都有,拆屏吧量高压保险烧了,换保险上机短路机器不开机,不修了下班,第2天刚上班改高压开机亮了结束维修报价,告诫亲们以后遇到同样情况先看看高压板。。。。。。。。第一次发帖勿喷

网友:
本来就是要先 考虑平线路的问题还有高压啊    测灯管先啊       走弯路了啊

网友:
都是经验惹的

网友:
有意思。维修需谨慎!!!

网友:
暗屏也上BGA?  一般我都找个3V非上

网友:
暗屏 本来就要先考虑灯管和高压条

网友:
暗屏直接就考虑显卡了 一般都是信号没到或者电压少 高压的亮度 开关信号 又不是显卡直接出来的 不知道楼主什么思路 屏接口那些高压供电信号线就三根

网友:
关键是以前也遇到过630显卡 屏暗的14002这机器都是显卡坏高压板烧的少 要是别的机器我是一定先拆屏的

网友:
暗屏坏的最多的还是高压。。

网友:
下次碰到这问题先吹下显卡亮了在做桥

网友:
暗屏的直接考虑高压供电 LED屏多考虑下EC 至于显卡引起的暗屏还没遇见过

网友:
以前维修过一个dv1000笔记本也是高压板保险坏了 换上以后开机短路了 再点就不开机了 后来修主板看io烧了 换高压板10几分钟屏还是暗 后来又换灯管才好 联想这个140002机器也是 保险换过后待机0.05偏高不开机 改个通用高压才好 说明联想主板有保护 不像hp的一开机就烧

网友:
是的,好多都是经验维修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