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是不是屏坏了

楼主(2012-10-28):
换过驱动板,屏线。还是这样

网友:
驱动板,屏线都换了还这样当然是屏的问题啦。

网友:
灰常有可能!

网友:
看着像屏问题

网友:
换个尺寸一样的套件试试屏好坏?、、

网友:
这个是屏坏了

网友:
外接试下,屏有问题……

网友:
会否逻辑部分有问题?

网友:
我觉得也是屏的问题     就是不知道还能不能修了

网友:
这种肯定是屏问题,花屏不是这样的

网友:
看样子是像屏坏了,建议用板套看看

网友:
我有个15的屏错接了12V也是变成这样了